锁尾舵机力量不够会有什么表现

楼主(2010-07-21):
我顺时针旋转的时候尾巴不能够立即停下来,人家说我的9257力量不够,是这样吗?

网友A:
什么机什么舵?

网友B:
也可能是数度不够。

网友C:
450的话,应该够了吧!!500的也许小了

楼主:
我的机机是450来的,尾桨,皮带,铝齿都换过新的也没多少改善,后来试过我朋友的450好很多,我朋友是用春天舵机加401的

网友D:
陀螺没有调好

网友E:
用的什么陀螺?

网友F:
转速不够!!!!!!!!!!!!

网友G:
什么现象?

网友H:
谁说9257力量不够???9257高手飞3D照样很爽,很稳健啊

网友I:
9257飞450绝对没问题! 估计是你没调好! 不访贴一下你的配置!

网友J:
什么牌子的9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