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用一条长螺丝来代替外丝横轴吗?

楼主(2010-07-21):
如果是12.9级的3mm螺丝可以尝试吧

网友:
木有试过

网友:
今早刚试过!还行,就是虚位大!

网友:
我也想过这问题,觉得是可以的,等下次横轴坏了,常试下。

网友:
还是有不安全的隐患,这可是横轴啊。

网友:
呵呵,我也去试试,试过了向XD们报告!

网友:
我试过,一块钱四十根,相当好使,关键是螺帽要磨小一点

网友:
通常的螺丝是不行的,因为多数是搓丝的牙,M3,搓丝前的直径是不足直径3MM的,不是差一点点,而是差好多,除非是订做的!

网友:
材料行不行哦?螺丝会不会硬度太高而脆了?

网友:
最好别这样用,螺栓设计主要是承受拉力和部分承受剪切力,抗弯曲能力极差

网友:
这个历害

网友:
螺丝一折即断

网友:
长螺丝代替横轴我就用过,不锈钢的,精度差点,还可以用,买了100根,方便,随时更换,横轴一炸必弯,要买成品不知要多少钱,关键方便!

网友:
用长螺丝,理论上是可以的,但会不会把中联里的胶皮磨烂的?

网友:
记号,主要是便宜

网友:
本人不是很懂,记得450的 横轴螺丝好像是M2*12的吧,我们可以提供M2*30的长螺丝   12.9级内六角螺丝  不知道能否帮上各位啊?

网友:
不行的啊。。螺丝虽然硬。但是很脆。。大浆擦下地面就导致螺丝断裂。。还有炸鸡射浆是肯定的。。

还有就是哪怕没断炸鸡很可能损伤金属件。。。。这样就不划算了。。因为炸鸡的力量很大。。力的运用是相互的。。横轴吸收不了这个人力那肯定转移到其他地方了。

网友:
外丝的横轴就是长螺丝。关键看强度和韧度是否适合。

网友A:
小飞机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