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电机出什么问题......【已解决-香蕉头线断】

楼主(2010-07-21):
原来买2212套装,新西达KV1400电机+30A电调;后又买了个新西达2208KV2600电机,共用30A电调。

今天用2600玩纸飞机,空中突然没力了,飘下来后测试,电机好像是缺相,不知道是电机坏了,还是30A电调坏了 ;

回来后换1400电机测试,转动正常,但自检的“滴”声音很小;

再换2600,却什么声音都没了,也不转,怎么回事...........拆开,线没有磨损,估计会是什么问题??

。。

网友:
先占个座再说

网友:
 等高手哦

网友:
好货不便宜。。。。。马达问题容易看。。电调问题多。。

网友:
应该是电机问题,用万用表量一下三跟线看看。

楼主:
三跟线怎么测量?

电调我接另一个kv1400的就可以转。

网友:
测下看看三相是否导通,有可能断线,或插头松了,

楼主:
刚入魔,没有万用表,有没有其他方法测量?

楼主:
找到原因了:香蕉头处引线断了

一直以为包这么结实,谁知道..............

楼主:
焊接好了,五分钟,复 活

幸亏没把电机拆了,还准备重新绕线

多泡论坛好处多,焊接技术也进步了,以前总觉得电烙铁不够劲,焊锡不好......原来是技术不行 把电烙铁拿砂纸磨干净,上焊锡,轻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