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台钻的问题。。改铣

楼主(2010-07-21):
请教几个台钻的问题。。改铣
本地工具难弄,只能走台钻---改铣床---再去D个只有自己喜欢的小车床

关于台钻的一个参数“主轴中心线至立柱表面距离”。
一种是185mm另一种是105mm,不知道大家在实际使用中会有多大影响,105mm会不会很鸡肋、这在改成铣床的时候,短一点的距离总是会稳定些。。。

再一个问题就是功率,好像这105mm所配的电机都是250w,够用?

网友A:
要想改铣最好用那种老式牛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改铣最好用那种老式牛钻.

我这地普通二手台钻都很难遇到,根本没有一个旧货市场啊

网友:
改来加工什么?首先看加工范围有多大。小东西的话,刚性能凑合,只是台钻的精度不敢恭维。电机的功率够用。按我自己的估算和理解,钻削的金属切除率比铣削要大得多,铣削其实需要功率不大,只是对刚性要求高,钻削则相反。

网友:
楼主还是算了,直接淘宝一个7016之类吧, 大部分台钻没精度,也没刚性,最后弄出来不行,纯粹浪费钱

网友:
没有牛钻就买个钻铣好了  钻床主轴设计主要就是轴向力  径向力对台钻主轴和夹头影响很大

网友:
问题

金属切割机拆下动力部分后电动机不好组装到车床基座上
电动机金属壳是异形的
想用三角铁做机座

网友:
这条路许多前辈都走过,最后还是上了铣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几个台钻的问题。。改铣
本地工具难弄,只能走台钻---改铣床---再去D个只有自己喜欢的小车床

关于台钻的一个参数“主轴中心线至立柱表面距离”。
一种是185mm另一种是105mm,不知道大家在实际使用中 ...

西岸也中毒了?我个人建议,如果改铣床的话,不如攒点钱直接上真正的铣床。
就算是7032的也比自己改的好。
车床就不要diy了。费力不讨好。不如在坛子里面收个二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西岸也中毒了?我个人建议,如果改铣床的话,不如攒点钱直接上真正的铣床。
就算是7032的也比自己改的好。
车床就不要diy了。费力不讨好。不如在坛子里面收个二手的。

我还正准备DIY车床呢,能说说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西岸也中毒了?我个人建议,如果改铣床的话,不如攒点钱直接上真正的铣床。
就算是7032的也比自己改的好。
车床就不要diy了。费力不讨好。不如在坛子里面收个二手的。

楼上所言极是
工作母机没有专业机加工能力,是造不好的,什么钻改洗,车改洗,DIY车床,铣床,全是论坛前辈走过的弯路,最后基本都成垃圾,卖费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所言极是
工作母机没有专业机加工能力,是造不好的,什么钻改洗,车改洗,DIY车床,铣床,全是论坛前辈走过的弯路,最后基本都成垃圾,卖费铁了.

弯路

网友:
看你用途了 要求不太高的搞搞也可以的

网友:
FANG老大啊,貌似找女人的最终结局就是造人,但大伙对造人的过程好像更感兴趣。
这个改的玩的东西也是过程啊
得罪啦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