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神50VII~高手指导下

楼主(2010-07-21):
风神50VII空机版~电子设备亚拓二合一 750+650 610*3 油门用的821 亚拓OS50蓝头 杨格MP5排气 总觉得飞机抖的厉害 是风神机身窄了震动大还是怎么的~抖的厉害不敢上天的~高手指导下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请问是轴传动还是什么,另外发动机座是不是塑料的

楼主:
轴传动~发动机座看图~

网友:
这个版本按理震动很少了,先看看离合杯那装的怎么样,建议先装好发动机,然后用启动杆转一下确定不卡了再上紧离合杯座螺丝

网友:
你发个视频看看是什么抖法 抖的原因太多了 有双桨么 转速低大螺距上天也会抖

楼主:
好的~有空拍段视频发上来

网友A:
油电混合
你这个飞机的尾传动轴没安装到位,尾管没插到底!
另,尾桨夹安反了,尾舵机拉杆长度也没调对,还有个十字盘摇臂也安反了!

网友:
对了,你那尾浆也要不得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电混合
你这个飞机的尾传动轴没安装到位,尾管没插到底!
另,尾桨夹安反了,尾舵机拉杆长度也没调对,还有个十字盘摇臂也安反了!
这装机水平

网友:
飞机已经到我手里了,全部调整完毕,已经爽飞了,只是发动机OS50太软了,估计没有磨合好,其实风神这个VII这个飞机还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