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A电调+70mm涵道/2750KV/45A 用什么样的电池供电 ...
求助:45A电调+70mm涵道/2750KV/45A 用什么样的电池供电合适

楼主(2010-07-21):
1.4米翼展的A-10 ,选用了赛博
45A 电调和FW70mm涵道/2750KV,用什么型号的
电池
合适呀?
谢谢各位!

楼主:
B2839-2800KV
4S(14.8V) / 550w / 36A

楼主:
谢谢楼上的,那么请问4S 14.8V的电池,电池容量多大比较合适呢,另外用多少C 的?

楼主:
想飞的久一点就用容量大的,有3800mAh和5000mAh的。一般都是2200mAh的
如果最大瞬间电流为36A,建议还是选用最大持续放电电流40A或以上的电池
如果按照最大承受持续电流40A、电池容量2200mAh计算,所需的放电系统为20C 即可。

楼主:
谢谢,实在是太谢谢了,但是你说的对么?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啊,听听大家怎么说,反正是我的理解

网友A:
糊涂了,这帖子什么意思啊,楼主和回帖的都是一个人?

网友B:
楼主可真有意思,是唱二人转的不?小沈阳?

网友(2011-05-11):
自说自唱 是不是想出名?

网友C:
幽默啊。。。忘了换I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