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老帖新发 我的第一个室内机的制作

楼主(2010-07-21):
这个帖子原来是放在披萨的,不过图床flickr不稳定,经常被封,再者台湾网站又不支持大陆的图床。
好在这个网站可以上传图片,想一想还是发在这里吧,方便新入的模友看看,也是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当时独自摸索的经验。

这是飞机还有控

主板还有遥控是那种大司马2.5通直升机上的,都是在淘宝上购得

楼主:
网站速度太慢, 先上视频
是一次成功的起飞,不成功的降落

网友:
楼主沙发的沙发,感谢分享。漂亮的薄膜机,得空了一定也搞一只来玩

网友:
希望楼主多上几张照片瞧瞧!

楼主:
利用原来直升机电板上的油门,将原来尾桨电机改为尾舵舵机。
1、接收器:

接收电路比较重,接近8g,开始打算用红外线接收主板,但是考
虑的接收距离最终还是选择无线电路,我做过试验这个主板在地
面无障碍接收距离里大约150米。

2、遥控器:

遥控器是2.5通道的直升机无线电遥控,使用4节AA电池。我在
改造飞机后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原来用来遥控直升机前后的变
成了我的飞机的左右,操作起来比较困难。

3、电机

电机采用7mm空心杯电机,有带上一个减速齿轮组,浆是4250
快速浆,最大推力在30g以上。
这个减速组当时是买的,上面有微型轴承,事实减速组上完全可以自制,后来我又用四驱车的齿轮自制了一个,配上7mm空心杯电机也能达到30g推力。

4、尾舵

按照图纸,尾舵采用电磁线圈,安装在尾翼底部,线圈下面的铁
丝是取代尾轮的,正好也对它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楼主:
整机重量
1、使用200mah的电池时,重量是31.4g

2、使用75mah电池时,重量是25.1g

楼主:
因为不知道别人如何操作,全部都是自己摸索,碳棒的弯曲真的
很难
下面说一下我的机翼制作办法,因为这是最难的部分,碳纤维棒很难弯曲的说
1、将1mm碳纤维棒弯曲(要弯曲比较大的机翼比较方便,但是对于尾翼就很困难了,我最后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利用两个卡片,将碳纤维塞入夹层,做成需要形状,不过形状不是很好控制)

2、碳纤维棒粘结,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用了这个笨办法--可乐罐卷成管状,然后两头套入用502胶滴入

3、两边绑扎好鱼线后抽掉固定装置就可以贴保鲜膜啦,鱼线绑扎后在打结处滴上502防止因为碳纤维张力导致滑脱
把保鲜膜用胶带张拉在kt板上

4、然后用普通固体胶粘结,当时保鲜膜边缘裁剪留的多了,弄得很丑,后来看到有的模友使用双面胶黏贴,感觉应该不错的说。

OK机翼完工。这张图是尾翼,因为很小,所以弯曲比较难(使用一根长40cm碳棒弯曲的)

楼主:
最后上图纸
机型——馬丁(Martin)的簡易型飛機

网友:
这个尾电机没混控的吗

楼主:
这个尾电机没混控的吗
-------------------------
尾电机必须在油门开的时候才可以动

楼主:
不过由于原来设计就是可以对尾电机调速的
所以电磁舵控制的尾翼竟然可以做到一定的比例控制,而且是比较平稳的线性控制  呵呵
因此我觉得要是司马这些玩具企业能设计出专门带油门控制以及电磁舵机的接收板,一定也是很好的。
不过因为市场很小,他们不会去做

网友:
很喜欢  这东西

网友:
看起来不错,挺漂亮,就是速度快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已经属于慢速飞机了,要想还减慢速度,我想只能将减速齿轮模数比改变
再换大一点的桨,比如5030或者更大的。
或者改用更小的桨用7mm电机直驱,等于小牛拉大车,速度也会降下来 呵呵

网友:
真的很不错的JJ,当年就想做,没下决心,现在更想了

网友B:
请问LZ尾舵插口怎么改,原来的是两眼的插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Z尾舵插口怎么改,原来的是两眼的插口呀.

没有改插口 我用了一个和它配套的插头 原来的插头两个焊接点很小的 你可能不好直接将线圈漆包线焊接在上面

还有为了减少重量,我把原来的开关拆除,将电路用焊锡直接导通,主电机的两个插座也拆除了,直接将电路焊接在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