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池是几S的,又懂得么?

楼主(2010-07-21):
请问华科尔的锂电池15C 600MAH,样子见下图。是多少S的呢?

原配的充电器一次只能充一枚电池,要冲大约2个小时可飞才几分钟,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充电器能同时充几块这样的电池的?比如UNA6行不行呢?

网友A:
1S 的, 3.7V

网友B:
这个很明显啊,这也问??

网友C:
1S的。原厂的充电器充电很慢。
用其他充电器完全可以对其充电,但要换电池插头。如果你只有一二块这种电池,不用去买专业的动力电池充电器,可以改对手机电池充电的充电器使用。注意,不要用直接接手机的线充哦,那是5V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明显啊,这也问??

新手不知道啊!我就没看到1S这几个字样其他数值电池上倒是有的,请问应该从哪里能很方便分辨S的数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 的, 3.7V

老高,再另一个帖子里看到有模友推荐你这里有类似电池可以卖的!请问确实如此么?也是600MAH的或者有更大容量的?不过尺寸得是2.5CM宽和0.85CM厚的,长度4-6CM倒是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1S的。原厂的充电器充电很慢。
用其他充电器完全可以对其充电,但要换电池插头。如果你只有一二块这种电池,不用去买专业的动力电池充电器,可以改对手机电池充电的充电器使用。注意,不要用直接接手机的线充哦,那 ...

我肯定要去多买几块的,2块根本不够飞的!如果用专业充电器,你是指有转接头呢还是要自己去改头啊?如果是改的话那又不能充标准的电池了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手不知道啊!我就没看到1S这几个字样其他数值电池上倒是有的,请问应该从哪里能很方便分辨S的数量呢?

1,看电池节数啊,如果是透明包皮,一看就知道了,若是不透明的,看那个厚度也就1节。
2,用万用表测电压,3.7V左右是1节,7.4V左右是2节,11.1V左右是3节………………………………22.2V左右是6节。
3,看线,你那个是1红1黑,就是1负1正,就是一节,2红1黑是2节,3红1黑是3节………………………………6红1黑是6节。

网友:
这不是华科尔用的1S 600毫安  15C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肯定要去多买几块的,2块根本不够飞的!如果用专业充电器,你是指有转接头呢还是要自己去改头啊?如果是改的话那又不能充标准的电池了诶?

一般要自己改头的。
我是连飞机带电池都改成JST的,充电器用线引出4个JST母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看电池节数啊,如果是透明包皮,一看就知道了,若是不透明的,看那个厚度也就1节。
2,用万用表测电压,3.7V左右是1节,7.4V左右是2节,11.1V左右是3节………………………………22.2V左右是6节。
3,看线, ...

学习了,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