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油直最少要几通?

楼主(2010-07-21):
如题谢谢!(加定速)

网友A:
一般多个定速,7通。

网友B:
7通够了?接收电插哪?

网友C:
接收电在接收上有个专门的插头。

网友:
DXS7有接收电专门的插头吗?

网友D:
正确的讲6通道起飞了可以了,不过建议7通道以上的设备才行

网友:
要加弹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