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钻夹头转不开了(夹头已经拆散有图)

楼主(2010-07-21):
不知啥原因紧也不能紧,松也不能松.望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钻头夹的很紧,用力取下后钻夹头应该就可以用手转动了,但是还是一样紧

楼主:
那我现在该如何将夹头松到最大不然不好下下来

网友:
先磕磕,磕松了再拧,可能还有救,别硬来,容易干费了。

网友:
直接换个新的吧,这个废了

楼主:
我到是想换新的现在拧不到最大,强行弄下来又怕把轴弄弯了

网友:
一边拧,一边轻敲钻头夹的爪,慢慢就会拧到最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到是想换新的现在拧不到最大,强行弄下来又怕把轴弄弯了

是那种轴上拧螺丝的吧,反正废了,暴力拆吧,别把轴拆弯了就行了呗,边砸边转,应该能弄下来,实在不行上砂轮磨下来
要是锥孔安装的敲敲就下来了
是不是还可以转起来固定一把车刀把套给车下来
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上张图再让大伙见识见识,出出主意

楼主:
管子钳拧开,晚上上图

楼主:
用管子钳拧开,夹头已经拆散

楼主:
用管子钳拧开,已经将夹头拆散

楼主:
咋发了怎么多啊

网友A:
钻夹头挤进铁屑了,然后长期不上油锈的,
注意也没啥用,就得拆开上油,去除铁锈,防进一步的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夹头挤进铁屑了,然后长期不上油锈的,
注意也没啥用,就得拆开上油,去除铁锈,防进一步的磨损.

确实是这样

网友(2019-02-16):
己拆坏了换个新的

网友:
喷点松螺丝的东东,随着时间总是可以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