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标准级电动三角耐久竞速模型(ECO—ST)

楼主(2010-07-21):
全国青少年海模赛的标准级电动三角耐久竞速模型(ECO—ST)是标准套材吗?谁家出的

网友A:
目前好像只有上精的新阳光和腾翔的小飞侠可以参加这个项目。
今年具体的细则还没有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好像只有上精的新阳光和腾翔的小飞侠可以参加这个项目。
今年具体的细则还没有出来

新阳光和小飞侠是ST级别?老贾你看错了吧,新阳光和小飞侠都是 S级别的吧。规则里ST和EXP唯一的不同是限制于电机,ST要求使用永磁铁氧体电机,电机最大尺寸也有规定。应该说现在所有的ECO船壳都可以参加比赛

网友:
顺便烦请老贾拿到今年细则论坛共享下或者PM下文件地址,谢谢

楼主:
谢谢!继续求证

网友:
中 国特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阳光和小飞侠是ST级别?老贾你看错了吧,新阳光和小飞侠都是 S级别的吧。规则里ST和EXP唯一的不同是限制于电机,ST要求使用永磁铁氧体电机,电机最大尺寸也有规定。应该说现在所有的ECO船壳都可以参加比赛

ZF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哈哈哈    现在青少年没有S了  只有ST  (去年是新阳光或小飞侠为制定器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阳光和小飞侠是ST级别?老贾你看错了吧,新阳光和小飞侠都是 S级别的吧。规则里ST和EXP唯一的不同是限制于电机,ST要求使用永磁铁氧体电机,电机最大尺寸也有规定。应该说现在所有的ECO船壳都可以参加比赛

你说的没错,但今年的表格上是找不到ECO-S的,好像去年就找不到了,就只有ECO-ST,ECO-EXP,ECO-F。有一年锦标赛MONO1都可以让你跑8分钟,项目名称上多个T算什么呢 县官不如现管

网友(2018-09-10):
现在 eco-s t比赛都用的什么船,在什么地方能找到

网友:
是 ECO-ST 船

网友(2018-12-03):
大神们,上个图行吗

网友(2019-02-01):
有这个船壳卖吗。旧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