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关于恒龙遥控器电源问题

楼主(2010-07-21):
在这里请教一下大家,恒龙
遥控器
用普通的
电池
,一般能使用多长时间,另外,遥控器能不能改用锂电,如果能改,用3S需不需要降压,以及如何降压。

网友A:
3S不够12V吧?那就不需降压了,我的用8.4V镍氢,玩的呼呼地!

网友B:
买8节充电电池放进去,再改个充电口就OK了!我把家里遥控器都改了,普通电池吃不消玩。

网友C:
普通电池就算了` 太费电 可以改3S电 我的现在就是呵呵` 我的没降压玩几个月了 没事

网友D:
跟玩电直的控对电池的要求是差不多的,可以上淘宝上买个控用锂电,直接带过放保护的那种

楼主:
谢谢LS几位的回答,等虎1到了,我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