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例用“Y”线连接影响舵机工作的怪异现象探讨:

楼主(2010-07-22):
关于一例用“Y”线连接影响舵机工作的怪异现象探讨:

新近购入春SM-3481M数码金属齿铝壳舵机两只,用“Y ”线将其连接于飞机上应用,当接通接收电源作调试时却发现一极其怪异的失控现象,其中一舵机完全无动作,逐一排查电源、线路、舵机均无异常,故重新连接测试仍旧其中一舵机偶有“完全无动作”的行为。

为探讨其中的原由,在完全排除电源、讯号源和线路等影响因素的前题下,将两舵机分别编号“A”和“B”,为丰富实验内容另引用Futaba S-3003舵机并编号“C”,作以下的系统测试:

1、
用“Y ”线控制电路分别连接AB舵机,反复打开/关闭接收机的电源实验:
——A舵机终始工作正常。
——B舵机时有工作、时无工作。
2AB两舵机互相换位,依照第“1的实验方法:
——A舵机终始工作正常。
——B舵机时有工作、时无工作。
3、断开A舵机的连接,依照第“1的实验方法:
——B舵机终始工作正常。
4、断开B舵机的连接,依照第“1的实验方法:
——A舵机终始工作正常。
5、在依照第“1的实验方法:
——当B舵机无工作时,无论如何拨动发射机的所有操控摇杆,B舵机安静无反应,可用手随意拨动其舵臂。
——当B舵机有工作时,无论如何拨动发射机的操控摇杆,B舵机的全行程并无死位、跟随反应性等均为正常。
6、在依照第“1的实验方法:
——当B舵机无工作时,断开/重接A舵机连接插头,B舵机安静无反应。
——当B舵机无工作时,断开/重接B舵机连接插头,B舵机便工作正常。
7、用C舵机分别替代AB舵机进行以上的实验,均无发现任何异常。

通过以上的实验,可以得出其中的结论:
一、B舵机可以单独控制,但不可通过“Y”线与同型舵机配合使用。
二、B舵机在与A舵机作对比实验过程存在失控现象,必然是其控制系统存在某方面的隐性的缺 陷。

通过对以上舵机在使用过程中怪异现的探讨,希望能得到对熟知舵机结构、性能的老师或兄长帮助分析解答,以求增长学问。

网友:
你的B舵机内的电路板有问题!

 要送原厂检修!

网友:
B舵机不喜欢同性~~~~~~~~

楼主:
铜河老师说的有道理!

B舵机肯定是存在某种系统缺 陷,单独使用或受激发后一直都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厂家会否接受退换!

网友:
换模拟的就好了

网友:
可以在控上找原因

曾经遇到过一次类似情况,后来发现控上的襟翼开关打开了。不过用Y线这样应该不是这个原因,盼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