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0s55发动机油针调节

楼主(2010-07-22):
求教os55发动机油针怎么调,每个油针的作用

网友:
 谢谢小老虎啦。哈哈。。。刚好用得着。
也要谢谢楼主帮我把问题给问了哦

网友:
不同的管子,不同的環境都不相同。還是要根據實際情況,我的OS50才0.6圈

网友A:
调发动机不一定要看什么所谓的教程 根据地区的不同 温度湿度都有差异 个人建议不要着急主副油针都从1.5圈起开始调 最后根据发动机的温度来决定油针所谓的圈数 过程不要操之过急2格2格的収放不会对发动机有太大的影响 最后的把缸底的温度控制在60℃左右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发动机不一定要看什么所谓的教程 根据地区的不同 温度湿度都有差异 个人建议不要着急主副油针都从1.5圈起开始调 最后根据发动机的温度来决定油针所谓的圈数 过程不要操之过急2格2格的収放不会对发动机有太大的影响 ...

靠温度是调不出发动机的,温度随着环境的的温度变化,冬天和夏天的发动机温度能一样么。声音才是最主要的判断方法

网友:
小罗同学说得很对,正解。

不过对于没有高人在旁边带的新手也只能用这个办法了,一般的新手是不不大会分辨声音的好坏的,过几天再发个视频请小罗同学鉴定一下发动机的声音。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小罗同学对新模友的帮助是很大的,非常不错的小伙子,再次表示严重的感谢。

网友:
真希望谁能把调试发动机的视频发出来,各种调试的声音都能演示演示就好了。

网友:
参考《遥控迷杂志》2009年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