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往一边跑的问题?

楼主(2010-07-22):
请问高手,我有两台油直,人站在机后,起飞时直升机都喜欢往左边衡着飘,这是什么原回呀?

网友A:
在离地的瞬间往右打一下副翼再回中即可消除。。舵量大小自己掌握。。。

网友B:
因为尾桨的推力让飞机总是向左横飞(对尾) 因此要打右副翼来平衡

网友:
检查一下陀螺的震动情况 有可能是震动引起的 我的就是这个原因 到现在还没有解决震动上面的问题

网友C:
!
都是这样的,电的也一样!起飞时打点右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