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在航模上装SRS AIRBAG

楼主(2010-07-22):
接收机通过程序控制,监测航模的飞行状态,如果失控下坠,那么启动滑翔模式,由接收机自己作出舵面调整,人暂时无法操纵。如果依旧无法控制,那么在关键部位弹出安全气囊。这样的话,航模坠机几率将大大减小。不过,这需要单片机,以及一定的C或汇编基础,成本也有点高

网友A:
你做,推广

网友B:
朋友,这是航模,不是无人机,不是民航客机,更不是汽车!

网友C:
一个SRS AIRBAG的成品,价值几何,相对450来说,超过10块,我就不装了,相对50油机来说,超过50块,我也不装了!

网友D:
还是那句话 飞机是用来飞的 不是用来炸的
过渡加固保护模型飞机 重量 性价比 和娱乐性上都会大打折扣

网友E:
可以不考虑成本,但有一个问题,模型不是民航飞机,如何判断什么是失控什么是特技飞行呢

网友F:
重量怎么算?

楼主:
成本的确很高,但重量不知是多少

网友G:
把自己技術提升點 及 裝配好一點更實際

网友H:
你来编程

网友I(2010-10-01):
这个东西用在航拍机上,失控保护
我自己也有这个设想的
其实实现起来很简单。
用多余的通道建立一个失控保护开关。在失控保护开关打开的情况下,飞行器处于半自动飞行,任何遥控器操作都是延迟操作: 譬如你向左猛打方向舵,副翼需要在30秒内从0度倾转到最大值
安全保护仅限与 危机安全的操作,起落架这些肯定就算不上了
会单片机的不难
要是再深入一点,有安全等级,什么高度锁,平衡锁
买个11通的遥控器,绰绰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