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s55装不进风扇座里

楼主(2010-07-22):
如题。
风扇座装上后,离
发动机
还有3mm的距离就怎么也装不进去了。
求助。。。

网友A:
如果是600的话,引擎轴上有个螺母,将螺母锁紧的同时会把风扇座压到位,再锁紧风扇座两边的两个内六角螺丝进行固定

楼主:
就是600呢。这样啊。搞得我都不敢往下装了。
谢谢楼上的兄弟啊!

网友B:
我也是用55,可以装,发动机原配的螺母不要,只要垫圈,离合甩块的卡紧就可以了。但注意,压离合安装座的时候,需要拆开发动机后盖,用牙刷柄顶住曲轴,再压安装座,否则,曲轴会有0.5毫米左右轴向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