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电插反导致舵机烧毁

楼主(2010-07-22):
昨儿兴起,想玩玩DLG。装配的过程不容易。接受电源部分选用的是一节手机
电池
。因为是2个
舵机
。无副翼的DLG。所以足够。结果一不小心,把正负极接错了。第一想法:死了,又要出钱了。第二想法:上次不也是插错了?没事。 接下来也不知道舵机还是好的还是坏的。便放着去充电了。结果后来拿出来飞的时候发现,两舵机都没有反映。接另一个舵机上去,正常。于是判断这两个舵机坏了。接线检查过了,应该没有问题的。 想问一下各位。
TDF的接收,电源插反了。会导致舵机烧了的吗?

网友A:
可能会
也可能是电压不足

楼主:
我试了另一个舵机,可以。应该可以排除电压的问题吧

网友B:
时间短一般不会,长时间的话有可能烧毁

楼主:
按说时间也不长。自己反应的极限了。

网友C:
接收机的电源是怎么插反的?因为正极在中间,按理说不至于插反。

网友A:
lz直接插的电池,估计是2线的头

楼主:
是两线的插头;

网友D:
我觉得是舵机保护了接收,要不你把舵机取了,直接把接收电接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