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电调的朋友进来帮助解答一下

楼主(2010-07-22):
我用的XXD40A的电调 飞机比较大用了8个银燕8G的舵机  听老鸟说 电调的供电不足了 带不动8个舵机 叫我单独供电 也说了办法就是用4节5号电池给接收单独供电 我想问一下电调供电话最多能带动几个舵机正常工作啊  还有如果用4节5号电池单独供电的话最多能带动几个舵机啊   谢谢

网友:
一般电调BEC输出最大电流在2A左右,一个舵机的正常工作电流按照350MA计算的话,8个并联使用的话肯定超载了,所以产生抖舵或者运行无力

网友A:
可以分成3组电源,电调供给接收机,另用8节5号电池做两个电池组,每组4个电池供4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成3组电源,电调供给接收机,另用8节5号电池做两个电池组,每组4个电池供4个舵机。

请问这样供电的话 怎么连线呢 一个接收机不是只能有1个电源吗 难道3个电源并列给接收机供电?  谁能给详细的指点一下 最好有个连线图谢谢

网友A:
电调插接收机上不变,把所有舵机的电源正极(红线)拔出,就是插在接收机上只有负极和信号线。然后每4个舵机的正极接一起连到一个电池组的正极上,两个电池负极接一起,从接收机负极引出一条线连两个电池组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插接收机上不变,把所有舵机的电源正极(红线)拔出,就是插在接收机上只有负极和信号线。然后每4个舵机的正极接一起连到一个电池组的正极上,两个电池负极接一起,从接收机负极引出一条线连两个电池组负极。

学习了谢谢这位前辈的指点 受用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