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重锤怎么固定在硅胶管上??

楼主(2010-07-22):
我油箱重锤怎么固定不到硅胶管上,卡不住,总是从硅胶管上滑下来,大家是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油箱重锤怎么固定不到硅胶管上,卡不住,总是从硅胶管上滑下来,大家是怎么弄的

把重锤油嘴和胶管擦干净,在重锤油嘴脖上点一点儿502再迅速将右管套上去.

楼主:
502粘的,在油里泡着不会开吗

网友:
坛子里的模友告诉我的,我用了,行!我又告诉你。行!不会开的。

网友:
硅胶管内经大了,或者重锤不够长

楼主:
不是内径大,是自己能滑出来,硅胶管粗细没变化,新油箱装好后,就用了不超过五次,就出现这情况了

网友:
飞机在撞击时重锤在惯性力作用下最易脱落。

网友(2010-12-18):
用铁丝拧一下

网友:
尼龙扎带捆一下嘛

网友:
这真是个头疼的问题,用普通的油管太硬!且容易脱落;用油箱内重锤专用的油管又太细,时间一长油管就会被重锤的粗油嘴撑豁而脱落。
谁有更好的办法请教一二,感谢不尽!

网友:
消极甲烷会分解502,建议扎带!

网友:
回复 楼主:

502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