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下。。。谢谢先!!

楼主(2010-07-22):
我开始对直升机感兴趣了。。。所以来请教下各位前辈~
1:模型卖家建议我先玩4通的电直。推荐我先玩
模拟器
,他给我推荐的那款模拟器300多,12合1的。也有几十的。但是他说几十的只能飞FMS,拟真度不高。我就是想问问大家有无必要买300多的模拟器啊?
2:还有就是油直有没有4冲的啊?如果有的话相对于2冲的有什么优缺点呢?
3:油直的后期费用高不高啊?别修理费都快赶上飞机价格了。

网友A:
模型就是个无底洞 尤其直升机 尤其油直
模拟器你上淘宝搜一下 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
如果你没有控的话就要买个带控的模拟器 个人推荐凤凰模拟器
油直一般没有4冲发动机 甲醇机都是2冲的
如果模拟器练得好 可以减少炸机 但不可能不炸 油直炸一次费用较高 如果经常炸的话修理费肯定会超过飞机价格的
如果要上油直 建议不要买山寨机 尤其电子设备不能省钱
可以的话我建议你450+模拟器入门

楼主:
原来是烧钱特别厉害的玩意啊。。。我晕啊!特别喜欢,但是又怕炸机炸成穷光蛋。。。还是好好儿先练模拟器。。。

网友B:
心态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