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好的550E3G试飞后感

楼主(2010-07-22):
前段时间入手了550E,这是我第一次接触3G,以前都是有副翼,装好后试飞,结果让我很失望,3G无副翼,和有副翼完全是2样,无副翼真的很难飞,普通的悬停,航线这2样真的没话说,比有副翼要稳的多,当飞3D的时候,心几乎凉了大半,真的很难飞,一点点都不跟手,我的设置上面应该没什么问题,前后左右都12度,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好飞,反正现在心里乱的很,对550真的失望了,现在就放在一边,等高手指教后,看看有什么进展在说,我目前都不感飞了,可以这样说,我这550E飞3D根本没发飞,不知道是调试方面问题,还是机器本身就这样。。不知道其他模友550是不是也有这样感受。。

网友:
 不清楚,没飞过。。。

网友A:
我的不知道为什么老会有金鱼尾

网友:
3G無副翼的特點是可以依初學 高階者的手感喜好來調動,如果動作跟不上手是十字盤動作速率調太低
改善:當調好3G基本設定離開後,於飛行模式下去適當調高 搖控器 裡 SWASH 升降與副翼行程量,這樣就能改變機體翻滾速度,控制器那兩個感度旋鈕調過高也會抑制動作靈活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知道为什么老会有金鱼尾

金魚尾與3G無關,金魚尾是尾夾組裝或軸承損耗問題,在高速旋轉離心力產生轉動不順造成

网友:
不行就便宜出给俺把

网友:
LZ你说的比较笼统,能不能详细的说下那方便不适应,大家也可以给你提供对应的设定数据给你参考,我们这里的3G都很好飞,一般3-5个起落就会适应3G的特性了

网友:
我刚开始也是不习惯,后来在搖控器 裡 SWASH 升降與副翼行程量调整一下,方法是先降低一点,比如:如果目前是66%,就把它降到50%,这样应该会适应点,同时可以试试把控制器那兩個感度旋鈕调低点,买回来时应该是50%左右,你可以调到35-40%左右,飞多几次后,你就会慢慢把SWASH 升降與副翼行程升高到60%或65%的了,有个适应的过程。

网友:
我飞得很好啊 而且用原厂的电池十分的暴力 身边很多人都在飞这机器 大马拉小车的感觉非常爽 不知道LZ的疑惑在哪里呢?
这是我飞的视频虽然飞得不好但是还是能看出这小东西的操控感很强 全部原厂设备

网友:
 楼上的用水枪打灰机

网友:
看看铁汉的3G帖子,写得很清楚了,需要通过不断的在飞行过程中来调整ELE\AIL来寻求自己适合的手感和飞行状态。

楼主:
我的设置大家请帮我看下!

我是JR2.4G 控,下面说下我550的设置,请高手帮我看下    ;
swash mix :AILE; 64 %  ELEV;-64  PIT;- 60   EXP ACT
D/R  EXP;AILE都是100%--+25,ELEV是100%--+30,RUDD是100%--+30
陀螺感度;普通68 %     ID1;68%  ID2;67%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的 设置请帮我看下
我是JR2.4G 控,下面说下我550的设置   ;
swash mix :AILE; 64 %  ELEV;-64  PIT;- 60   EXP ACT
D/R  EXP;AILE都是100%--+25,ELEV是100%--+30,RUDD是100%--+30
陀螺感度;普通68 %     ID1;68%  ID2;67%

网友:
swash mix :AILE; 64 %  ELEV;-64  PIT
550E對高階者需要較大十字盤循環螺距設定.這樣設定對你來說可能太低,導致動作反應跟不上你的手感,建議往上調高10%試看看

网友:
我觉得吧,还是楼主自己的问题,我飞着也挺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一点请教下!电调 第4项 飞机模式设定 说明书上是放在第2上面(直升机模式1 缓起动),我放在模式2上面了模式2是(缓起+GOVENER MODE定速), 应该放第几合适?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能否请教下你的遥控设置参数?我的控好象和你一样的,JR-DX9,我先说下我目前的参数;
D/R EXP 都是%100-+25 ,SWASH MIX ;AILE是60% ELEV -60% PIT -60% EXP ACT,
普通油门0-60-100 3D1油门 90-80-90 3D2油门 100-90-100,陀螺感度;普通模式68%,3D模式;68 ,3D2 67%请帮我参考一下,顺便请把你的设置发给我参考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