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可买到的弹性最好的材料就是碳纤维么?

楼主(2010-07-22):
我是指相同体积下的储能能力。
貌似汽车上用的还是弹簧钢啊。为啥不用复合材料呢

楼主:
玻璃纤维比它强呵呵。。

不知道工业弹簧有用复合材料的么?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我也看不懂

网友A:
LZ的意思是用碳纤维做弹簧?那是用错地方了。

楼主:
刚才看了篇文章。。

好像目前无法用碳纤维和玻璃纤维作成螺旋弹簧。
引用 网友A:
LZ的意思是用碳纤维做弹簧?那是用错地方了。

网友:
建议楼主学好语文再来,讲话都讲不清楚!

楼主:
我说得很清楚啊

没什么要补充的。。

网友B:
不能光考虑弹性,弹簧设计还要考虑耐疲劳性。碳纤维的优点在于刚性和质量轻,也就是比刚性比刚高1-10个数量级。用材料要用他的优点。汽车里面肯定用物廉价美的弹簧钢。 至于模型中,如果需要用到弹簧,原理上也可以用碳纤维材料来做,但是外形设计比较受限制,弹簧片比较容易,螺旋弹簧比较困难。Lz为什么由此想法呢?

楼主:
别的论坛上看到有人用这个做弓的弹片。

所以想了解有没有把碳纤维作成螺旋弹簧的。
目前看来这个材料只能作成片状储能器,无法作成螺旋弹簧。
引用 网友B:
不能光考虑弹性,弹簧设计还要考虑耐疲劳性。碳纤维的优点在于刚性和质量轻,也就是比刚性比刚高1-10个数量级。用材料要用他的优点。汽车里面肯定用物廉价美的弹簧钢。 至于模型中,如果需要用到弹簧,原理上也可以用 ...

网友C:
不是不行,是没有必要。
    物体的弹性用弹性模量E表示,碳纤的模量的确很高(高强度聚乙烯比它还高),问题是你要的是储能,即弹性势能,是力和沿力作用线变形的长度的积,而碳纤的断裂变形太低(>3.5%)。
    目前超高模量碳纤E可达4Gp,按复合材料中碳纤占70%计,实际为2.8Gp。作为弹性元件,其应变不能超过0.35%。根据这些数据,即每平方分米2.8兆帕的力伸长0.0035分米,弹性势能2800000N×0.0035m=10000j,即10千焦,材料密度为2,可见每千克的储能量仅5千焦或1.4瓦时,和好的航模用动力橡筋差不多,再看看锂电,就知道用碳纤储能不是好主意。

楼主:
我实际上是想看它能不能用在液压原件上。。

如果能作成弹簧状得话,再用别的比较轻的材料制造活塞,
可以作出“高频”液压缸。
引用 网友C:
不是不行,是没有必要。
    物体的弹性用弹性模量E表示,碳纤的模量的确很高(高强度聚乙烯比它还高),问题是你要的是储能,即弹性势能,是力和沿力作用线变形的长度的积,而碳纤的断裂变形太低(>3.5%)。
    目 ...

网友(2010-10-06):
alyou103
这方面他是专家哦 以后有求教的地方我找他

网友:
人家做弓片,是因为弹的轻吧,单一考虑弹性肯定是不会用碳的,综合考虑的结果~!

网友:
具我所知 还有碳纳米管  现在的价格超过黄金 10倍

网友:
弹纤维的弹性是最差的

它的“弹性模量”很高,适合做纤细纤薄的结构,所以它作出的结构弹性很好,但它本身弹性是很差的。
弹性好的应该是钛合金,弹簧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