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这样并联天线,

楼主(2010-07-22):
用1.5mm的铜线1.1米长,接收机处与原天线并联,垂直指向,这样能加大遥控距离吗

网友A:
接收机天线无所谓啦 可以认为越长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天线无所谓啦 可以认为越长越好

谁说接收机天线无所谓的?
阻抗要匹配,理论上天线长度应该是1/4效率最高

网友:
当然1/1效率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接收机天线无所谓的?
阻抗要匹配,理论上天线长度应该是1/4效率最高

这个问题 很早帖子里有说过
没错,理论上要1/4波长 并且阻抗要相同 这才是最好的。 但是你飞机上哪来的空间给你安装垂直的一条1/4波长天线 72mhz 1/4波长 就是 2米 。  你哪来的位置 垂直拉2米长的线?    而且还要竖直方向2米 , 你去拉我看看。
所以,尽量拉长天线拖在尾巴后面是增加遥控距离的方法

楼主:
72M 1/4波长=2米????,不是吧

楼主:
300/72/4*0.96,这样对吗

网友:
299 792 458 / 72000000 = 4 米
4/4 = 1米

网友:
你可以延长  但是不能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