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MOS管的问题

楼主(2010-07-22):
电调别人送的,炸裂了3个MOS,好象是苍穹的,里面的MOS型号一样 但是右下角标的不同,见图,一种是G6,还有就是H5,不知道有什么区别,而且分别排在板的两面

楼主:
刚又看了下,又发现一个轻微裂开,而且坏的都是标G6的,对了,他们都是NMOS,别的电调不是还有PMOS吗

网友:
是星穹还是苍穹?
大电流的电调一般都是双N_MOS设计的(驱动电路和N_P_MOS不一样),因为N_MOS工艺更容易获得大电流,价格也便宜
不过没有找到相同封装的....很遗憾
实在没搞清楚的话,干脆直接换一个,别在意那个细微的差别,说不定仅仅是个批号....当然,我说的实在搞不清楚的情况..:funk:

网友(2010-10-09):
出厂时间或者批号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很多替代的

网友(2011-03-06):
这样的标记估计是批号或者版本号码,你买几个一样的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
对于这种损坏现象的电调建议将所有的管子都更换,不论好和坏。宁愿杀错不要放过。要不一个漏网好还会将换上去的损坏。

网友(2011-06-19):
你好,全用双N_MOS设计的电调都在前面有半桥驱动,而且双N_MOS管的大多是品牌厂家的,质量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