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哪个充电器一下子能充4块6S的,同时充!?

楼主(2010-07-22):
请教:有没有哪个充电器一下子能充4块6S的,同时充!?
即使用保姆也是一块一块的充,太慢了,多买几个充电器也不合适!

这样的话,我只有4块动力电池,同时充,一个多小时都满了,充电时看别人飞,充满接着飞!

网友:
A6 模式0

网友:
A6 模式0就行,刚好最多支持4路6S并冲!~

楼主:
我的A6没有0模式!
从1到6

网友:
A6 模式0 怎么进?
其实lz 可以做个 4并1线,只要注意电压差不多就行

网友A:
我用0720并联充,每次出发前八组一起充。实际上如果能忍受时间,一万组也行。

网友:
同时外场快充4个6S,感情你的汽车是混合动力的?

网友(2010-08-29):
零模式怎么进啊?

网友:
 T B搜一下 "四组独立输出锂电平衡充电器" 就一大堆!

网友B:
用FMA PowerLab 8,可以同时2C充4块6S 5000, 半小时就充好4块电了。

前提是你买个好的1300W级电源, 比如台湾明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FMA PowerLab 8,可以同时2C充4块6S 5000, 半小时就充好4块电了。

前提是你买个好的1300W级电源, 比如台湾明纬

 PowerLab 8 不便宜哇。

网友B:
是, 大概这个价钱,另外一台台湾明纬的1300W电源大约2700, 所以这一套配下来总价是5000左右。

但是可以作到90级外场现充 现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 大概这个价钱,另外一台台湾明纬的1300W电源大约2700, 所以这一套配下来总价是5000左右。

但是可以作到90级外场现充 现飞了

真到这个级别,电池+充的钱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C:
这么贵,还不如买4个B6。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用0720并联充,每次出发前八组一起充。实际上如果能忍受时间,一万组也行。

0720如何并联充啊?
要是能有个图片看看就更好了~嘿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0720如何并联充啊?
要是能有个图片看看就更好了~嘿嘿~

就是将充电接口 所有的线按顺序并联起来啊 。1个6S接口 并联一个 2个 一直加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将充电接口 所有的线按顺序并联起来啊 。1个6S接口 并联一个 2个 一直加上去····

还是不明白怎么做的啊~平衡头怎么并联?动力线怎么连?
是下图这样么?图是从网上借用的~

网友A:
并联。直接并联。
*) 放电硅胶主线并联
*) 平衡头最好并联,如果历史表明你的电池一贯平衡良好,也可以随便取其一作为“代表”插上充电器,甚至不插平衡线直接充。

回头把我DIY的一堆各种各样的转接器/线 拍照发上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贵,还不如买4个B6。

    貌似4个B6捆一块上,还不及PL8的 1/4 功率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联。直接并联。
*) 放电硅胶主线并联
*) 平衡头最好并联,如果历史表明你的电池一贯平衡良好,也可以随便取其一作为“代表”插上充电器,甚至不插平衡线直接充。

回头把我DIY的一堆各种各样的转接器/线 拍照发 ...

放电硅胶线我大概知道怎么并联~应该是如下图所示吧(借用网络图片)?
但是8块电池同时并联充~这个并联线如何接。。。期待你的图片喽~~~~
还有就是平衡头也不知道是如何并联的。。。咱们的充电器一般不都是串充的么?晕了

等你的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