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出问题了,各位大虾来给看看咋回事!!

楼主(2010-07-22):
我一块1500毫安11.1的
电池
,电力输出小了很多,飞机根本起不来。。咋回事呀,能不能修各位大虾们来支支招!!!!

网友A:
能量消耗了的补充呀!
如果是充了点还是那个样子,建议你买一个电显看看是不是过放了!锂电池绝对不能过放的!

楼主:
锂电池过放时什么意思? 亏电时间太长 ?

网友B:
新人多多潜水。。。。。。。。。。。航模不是玩具。

网友C:
一般大些的电池,要装低压报警,小些的电池,发现力小就要换电池。
个人经验,对于航模来说,运行时电压低于3.4、空载时电压低于3.8就算过放了。一块精度高些的万用表,对于玩航模的人来说是相当的必要。

网友D:
如果有一節電池壞了,充電是可以的,但放電時用測電壓的量一下,會有一節特別低電壓,那這節電就沒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