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500L 电机改在450直机上

楼主(2010-07-22):
我想用YT500L 电机1600 KV 改装在450直机上,由于考虑到KV值可能不够,就用14T马达齿,14.8V电池,60A电调。
老鸟们帮看看这样能飞起来吗?如果想要飞起来还要怎样改进?

网友:
500电机你见过没有??450的安装空间才多少???也不能这样乱搞啊?

网友:
看来LZ打算用450运货物了吧?

网友:
装是一定能装的,但无必要,对机械及运行稳定性都无好处。

网友A:
不如直接装700级的电机上去了!

网友:
 杀鸡用牛刀呀

网友:
 太跨張了吧!

网友:
装的下又如何,你能解决电机齿轮模数问题?

楼主:
我想如果改用三浆旋翼头,应该还是可以飞起来的,据说三奖旋翼头比较稳定

网友:
14T的500马达齿与450的大齿轮配合好,这恐怕是一个头痛的问题,另外500马达要想顺利地装在450机身上也是很费事的,LZ三思。

网友:
。。。等待奇迹

网友:
电机齿和大齿模数不一样,500电机轴径都是5mm的,你哪找电机齿?

楼主:
最大问题是飞机奖的转速问题,因为只有1600KV,所以要用14T~20T的马达齿
至于马达齿可以找块铜或者铝,然后画好图纸,模数0.5,拿去慢走丝割回来

网友:
450一样有1600KV的电机也能用6S的电池,为什么要装500的电机呢,太大了,又重

网友:
这个有必要吗? 非要把奔驰600的发动机装到吉利车上去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直接装700级的电机上去了!

赞成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B:
浪费时间!

网友C:
没必要吧 450 要暴力点 可以换 6s 的电机

网友D:
!
估计是闲的难受!

网友E:
生命在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