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组装时光鸟滑翔机套材.

楼主(2010-07-22):
组装##模型出的时光鸟滑翔机套材,1.6米翼展,适合玩热气流.进入正题.本人喜欢自己动手.所有的飞机全部是自己做的.这次装一架时光鸟滑翔机,与大家共同学习交流.

几样工具,

还是这种方法,把图纸粘在玻璃板下面,在上面把机翼梁用一点点502胶粘在玻璃上,注意只是一点点,多了就不好拆了.

用小角铁做靠山来保证翼肋的垂直.

都排好了.把上面的翼梁也放好.

粘机翼后缘板.注意打磨一下后缘板,

粘副板.

副板都粘好了.

把这几片厚的肋片粘一起,这个地方要钻孔安装机翼镙丝的.

刷点白胶放进去.

粘机翼小蒙板.

粘大蒙板.

把机翼从玻璃上拆下来,注意小心点,用刀片把粘胶的地方划开.

注意这个几片粘在一起的翼肋靠近翼梁的部分要切个斜口,那里要走舵机线.

把下面带有舵机线孔的蒙板粘上,这样主翼基本就OK了.

网友:
来晚了,坐地板上说

楼主,提个小建议:
要安装机翼固定螺丝的地方,单凭叠加轻木翼肋貌似强度有不足的嫌疑,最好用硬木块镶嵌比较稳妥。另外最好先在机翼上钻孔,然后再在翼台固定板上找准相应位置。翼台下表面应该使用反爪螺帽预埋以保证强度,祝制作成功!

楼主:
接下来就是上反翼的安装.

按顺序排好,模友们基本上都能明白那翼肋上有数字.看不明白数字的就不要玩套材了.

都粘上,边上这个2号肋先不要粘.

粘上反翼的后缘小条,注意一定要直,

粘副板,副板都粘好后再粘边上的这个2号肋,这里有角度.

粘上反翼后缘板,也是要打磨一下.要和翼肋顺下来.

粘翼尖,用半根牙签加强一下.

这样上反翼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楼主:
接下来就是尾翼的安装了,这个最简单了,把这些切割好的小件摆上就行.

用钢尺靠上来保证平尾后缘的平直.要用好的钢尺.价格不菲.一把钢尺100元.

升降舵面也是一样的方法粘好.最后把每个接点都用白胶加固一下.

垂尾粘好了.也是要注意一定要平直,如木条有弯的话用火烤一下校正.注意别烤着火了.

网友:
双鸭山的女婿帮顶了;

楼主:
接下来就是机身部分了.

机身底板前部有点弯度,我用酒精灯烤的,先用小刷子把要烤弯的部位刷点水,这样就不会烤坏木片了,我这片有点火大了.

两侧机身侧板都粘上了,这时用502就可以,主要是速度快.

机身内角用3*3的轻木条粘上加强.

粘上防火墙板,要有一点点下拉和右拉.一点点就可以.

按位置把机身隔板放进去.

机身后部上盖板.

粘上两根3*3的轻木条.

机身内部的3*3的轻木条也粘好了.

粘座仓盖的挡片.

把座仓盖刷点水用酒精灯烤出弯度,同座仓盖侧板的弧度差不多就行.

盖上座仓盖,再把机头的上盖板也粘上.注意别把座仓盖也粘在机身上

把安装机翼镙丝的翼台粘上,翼台上的孔就是4毫米的镙丝孔,套材里已经用丝锥攻好丝扣的.强度足够了.

网友:
精华贴了

楼主:
下面开始把所有的部件打磨一下.

机身四角都打磨成圆型是不是好看多了?

打磨各个舵面.

舵面的前缘打磨成圆角.

注意升降舵面同水平尾连接的那个面要打磨成三角的.用来安装铰链.

方向舵也是一样.

找根约2毫米左右的钢丝做个尾舵面钢丝.

量好位置,钻一个小孔,这个技术要求很高,有台钻就不难了.

把升降舵面放在玻璃上调整一下钢丝,要两个舵面都能平整的贴在玻璃板上,就OK了,

网友:
在什么地方切割的啊,可以告诉下吗?我QQ:48026047

楼主:
把机翼中间插接的部位稍打磨一下,要求平直.

把层板翼肋粘上.这里穿插销.

主翼和上反翼接合的部位用轻木翼肋粘上.用刀挖出口.

打磨,机翼前缘磨成圆角,所有的翼肋都要用砂纸擦一下,主要是把胶点什么的擦去.

上反翼也是一样,同主翼接合的部位粘上轻木翼肋.

粘副翼舵机底板.

主翼和上反翼间用插销刷白胶粘死.注意两个机翼粘合的部位要打磨一下.

按机身翼台的位置把机翼钻好孔,安装好,同时也把平尾舵面假装到机身上,看同机翼是否水平,有问题的话修整一下.

网友:
LZ卖这个机的

楼主:
蒙皮前把要蒙的部件用刷子刷一下,把灰尘把扫掉.这一点非常重要,哪怕只是一个小灰点,蒙皮后都能看出来.

蒙皮要比所蒙的部件大一圈.约大出5毫米就行.

蒙皮用模型专用的熨斗,也可用家用的熨斗.先用低温把蒙皮粘上,不要让蒙皮收缩.温度要低.

先粘好每个边.

把熨斗的温度调高一点点,大面积收缩,注意蒙皮绷紧就行,不要反复的熨.

把蒙皮多出来的边用快刀切去.刀一定要快.

机身两侧蒙皮好了后蒙机身底部,蒙皮也是大出约5毫米,把两侧机身的蒙皮盖住.

机身蒙好了,是不是很漂亮

舵面蒙皮,也是一样,蒙皮要比所蒙皮的部件大一圈.

把蒙皮四个边都粘好,先不要大面积的收缩,把多余的蒙皮用剪刀剪去.

再蒙另一面,把所有的边都粘好后,再两面都大面积的收缩,注意温度不要太高,收紧就行,见好就收,缩大劲了尾翼会变形的.

机翼要分开来蒙,先蒙主翼下面,

再蒙机翼上面,上面的蒙皮要盖住下面的蒙皮约5毫米就行.

大面积收缩.

机翼就算蒙皮好了.

全部OK,剩下的成品机安装大家都会就不再贴图了.太累!

楼主:
来一个这个时光鸟的视频,不过不是这架副翼版的,是无副翼的,只是没这带副翼的灵活,不过也很好飞.

网友:
楼主辛苦了~~~做得真棒!!!!!

网友:
不错的飞机,
还是两折上反的么,机翼中段插接用的是什么,
楼主报一下空机重量吧

网友:
很耐心,很细致,成品机应该上几张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两折上反的,无副翼的空机重约180克左右.带副翼的重量约200多克.

网友:
貌似副翼舵机盖板反了,应该摇臂在下面的

网友:
直到蒙皮阶段,都未见机翼后缘木条打磨处理,看上去横截面仍旧是方形的,不用处理吗?而且凹凸翼型的翼肋与后缘的组装,不垫高翼肋后缘而直接平铺在玻璃板上装配,会不会造成翼型变形,谢谢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机翼后缘已经打磨好才粘上去的.照片没拍.不然没法随翼肋型下来.

网友:
我的看法

副翼舵机以及连杆放在上边应该是对的。因为着陆时机翼会触地。连杆的突出部分会成为触地点,造成连杆的变形和损坏。所以设计者会把他放在上边。

网友(2010-12-21):
很好的制作过程,很有参考价值,谢谢楼主,辛苦啦!

网友(2011-10-26):
哥哥你真是好手工

我买了架这个赛纳斯  组装好了 还没蒙皮 感觉难度大啊  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tradeID=102663676393410

网友(2012-04-20):
看的手都痒了,准备行动。

网友(2012-09-11):
是好机,留空性能不错!

网友:
老贴又被翻出来了, 难道是知道我刚买了一架, 怕我找不到论坛上的参考资源, 呵呵^
我的还在路上, 期待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蒙皮前把要蒙的部件用刷子刷一下,把灰尘把扫掉.这一点非常重要,哪怕只是一个小灰点,蒙皮后都能看出来.
...

刚买到这架机,请问舵面安装如何处理?用美工刀在木头上开槽然后插入纸合页吗?我更喜欢尼龙合页,但是尼龙的较厚,开槽插进去比较麻烦

网友:
新手学习的好贴雅。。。

网友:
我也买过了一架,   带复议的 套才,还差一半机翼就组装完工了,
看看我的 配置;  2204电机,重20克,   3S拉力 320克,
                     12A  电调,
                    500毫安 11.1V电池,
                    2.4G 8通道接收机,
                     塑料折叠奖,   8*6
                                天9控,

                       预计装上电池 全重 400克,    这够飘了吧,哈哈??!!

网友:
看楼主的制作过程想起来了几年前做轻木飞机的情景

网友:
凹凸翼型的翼肋与后缘的组装,不垫高翼肋后缘而直接平铺在玻璃板上装配,会不会造成翼型变形,谢谢解答

  22楼的闪电飞猫说得不错,这里最好要在翼下中心再加垫一点高度,以免翼型后侧变形。

网友C(2012-11-18):
好详细教学帖,学习了,谢了。

网友D:
很好!顶一下!

网友E:
这几天我也看好这个了 想搞一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