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i控

楼主(2010-07-22):
我的hpi的控装在1:8越野上,接受装4节5号
电池
,油门
舵机
能动方向不动。装2s锂电抖舵严重。发动起来就失控。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呀?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啊

网友A:
LZ没有相关图片,也没有视频,别人怎么帮你?
按照我的理解,你使用4节5号电池,方向舵机不动,有可能是1:8越野車的转向负荷太大了,你使用的舵机不是大扭力舵机,在6V的工作电压下不够力带动转向臂,也可能是转向机构已经撞歪了,导致负荷超过转向舵机所能提供的扭力。
使用2S锂电的电压严重超过了普通接收机的正常6V工作电压,所以出现抖舵现象是正常情况。如果你的接收机没有内置BEC,或者使用外置BEC,你就直接使用2S锂电做接收机电源,有可能会导致电压过高而损坏接收机。

楼主:
谢谢ls,那有什么解决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