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天6c的问题!!!标题一定要长吗???

楼主(2010-07-22):
纯新手,想入手天6c入门,不知道天6c能不能飞450,只飞航线和悬停,不3d。天6c飞450能飞到那种程度?想先入手天6,以后再上高点的。另,高手能不能给推荐一款适合新手入门的控,只要能入门450就行,不需要太贵的,1k以内的好像都行,当然越便宜越好了 ,平时可以当模拟器,入门以后可以再换嘛。不知道控的更新快吗,我怕新手入一个中或高档的控,还没学会,又有更好更便宜的控出来了,原来的就成了鸡肋,请高手明示,谢谢!

网友:
  答 案是:飞航线加悬停足够了。

网友:
可以.我也用過天6C飛450.

网友:
真要练3D 6C缺点就出来了。。功能齐全,就是没有显示屏。。刚开始用,麻烦问题一大堆哦。。。。练好正面后再换不迟

网友:
 正在用天6C练习倒飞悬停中 简单的3D动作没问题

网友:
我原来也用天6C飞过450,只是最初练悬停用。感觉最大的问题是曲线的调整太过于困难,现在只是用来练模拟器。

网友:
天六是没曲线可调的! 我也用过! 可以飞450

网友:
1K以下可以买天8呀。

网友:
名称:FT06-C 6通道CCPM遥控设备
型号:FT06-C
购买:

【产品图片:】

【产品说明:】

35MHz-75MHz 6通道CCPM遥控设备

【技术参数: 】

应用:CCPM直升机、固定翼、固定螺距直升机、车、船
频段:35MHz、36MHz、40MHz、41MHz、72MHz、75MHz
发射功率:≤750mW
工作电流:≤300mA
编码方式:PPM
高频模块:内置
电源:9.6-12v
大小动范围:100%~70%
混控: CCPM直升机(3通道对1通道、2通道、6通道混控)
固定翼无混控功能
反向开关:1通道副翼、2通道升降、3通道油门、4通道方向、6通道襟翼/螺距
低电压声光提示:电池电压<8.8V,电源指示灯1秒1闪,并发出蜂鸣声;
电池电压<8.3V,电源指示灯0.5秒1闪,并发出蜂鸣声。
CCPM直升机特技飞行
CCPM直升机油门锁定与解锁
CCPM直升机副翼、升降混控反向
CCPM陀螺仪感度调节
CCPM直升机螺距和陀螺仪感度参数存储功能
CCPM直升机特技油门中点曲线调节
充电插孔
模拟线插孔

不是有油门中点曲线可以调吗

网友:
那是3d油门可调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天8和6还是差好多钱的了,准备先来个起步的,然后直接跳过天8,换个稍好点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现在稍微有点明白了,就先拿天6练手吧。作为一个学前班的学生,还是一步一步的来吧,不敢太过奢望了。

网友: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你走了很多老手都不愿回头的老路

网友:
那是要什么曲线?可以考虑先入二手天地飞6C,练模拟可以,也可以飞,真正上手了以后再换一个好控,旧控可以继续练模拟器,或转手,也没有什么损失

网友:
天6可以飞450,最大的缺点是只能飞一架,以后有了两架以上飞机时,肯定要换控,浪费

网友:
推荐DSX7。。。性价比高一点。。。天地飞6C不要买,我就是先买T6C。。。发现根本不够用,有时会抖舵

网友B:
学前班的学生?
6C除了开始调螺距有点麻烦以外。。其他部分都是设定好的,上手反而块。比起其他空没那么多麻烦初始设置,好多人上了好空没人教,飞机买了2个月都没的飞 不要说我乱说,问问好多人是不控设置问题折磨N久?

网友:
   天6C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差。。油门曲线有点不细腻而已。。。。还有人用天6C飞3D??我还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前班的学生?
6C除了开始调螺距有点麻烦以外。。其他部分都是设定好的,上手反而块。比起其他空没那么多麻烦初始设置,好多人上了好空没人教,飞机买了2个月都没的飞 不要说我乱说,问问好多人是不控设置问题 ...

支持这样说法!

还有15楼的同学!你说只能飞一架!那加多个接收呢??
 难道其他控不用加接收也可以飞?

网友C:
天6C不能 同时带多架飞机, 固定的 油门和螺距曲线, 不易发挥飞机最佳性能。 我现在在用 T6C飞YT250。 300起落了, 没有失控记录。 450 用dx7.

网友D:
那么kds2.4g的和天6比起来呢,哪个更好些呢????

网友B:
你看中2.4G?? T62.4G也有。。找到合适你的就是好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