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CB100尾马达!GGJJ帮帮忙吧。。。

楼主(2010-07-22):
本人新手,高二刚毕业,暑假过了上高三了,刚入门直升机花了高二省下来的钱直接入手CB100了。。第一天玩,没敢加油门,在地上滑行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椅子脚,然后就发现尾马达像脑震荡了一样,间歇性运转。。
我握着尾管仔细的听了下,尾马达会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好像里面哪里卡东西了的感觉,每次停的时候刺耳的声音就会出来,然后慢慢转机身,又会慢慢变通畅点,再转到原来那个角度又有相同大小的刺耳声发出

    求救啊。。希望遇到同样问题的GGJJ能帮帮小弟啊。万分感谢!!   :loveliness:

还有我把尾桨那的4个螺丝都拆掉了,但是一个东西都拿不下来,是不是连尾管也要拆才能拿出来?

网友:
一般都是电机连接线的问题,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A:
是不是尾桨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尾桨出问题了?

不可能,我把尾桨拆了试试还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
看看尾马达的三根线  有没有脱焊  不行就买个新的换上 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