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小水桶的制作方法.

楼主(2010-07-23):
想用易拉罐皮作一个小水桶,可是决的无从下手。
不知那位高人能够说明一下。

网友A:
我试过,可能自己手艺不行,做出来的水桶很糙,呵呵

网友B:
易拉罐的铝皮韧性较强不适合做桶,且不易上色作旧,做出来的不会太好,找个合适的锌皮或铜皮做

网友B:
德军桶是上大下小的,所以布骤是画出个扇形,围成桶身,接头处参考火机油罐或真桶,对接处两边同相弯成窄边,搭接后锤平即可~桶底是画出个略大于底直径的圆,然后蒙在一个相等于桶底直径的棍子头,夯圆四周,装进桶身,最后包底边

网友B:
把手就不用说了吧?不是高手,做这个就看有无耐心,细至的就如igk兄的,粗糙的就如我那个~都能真装水~其实上网买个才五块钱省时省力~

网友C:
淘宝网上有卖小水桶吗?

网友D:
去五金市场买马口铁,又叫镀锡铁板,0.2~0.3mm的都行,再买铁皮剪刀,带圆头的锤子,150~200w的大电烙铁,焊锡焊药。
焊出个真能装水的水桶,LZ再深入练习工艺的话很多模型细节都能用这一套家伙事来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