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制锯床割东西跑偏+狗狗的高难度动作

楼主(2010-07-23):
求助:自制锯床割东西跑偏
到底怎么了,大家说下:
1、锯条偏了
2、锯床滑轨架偏了
3、减速器轮偏了
4、平口钳偏了,我看没偏

网友:
是不是下锯太猛,锯条跑偏导致?

狗狗的图片太多,看得有点乱

网友:
哈哈 围观恶犬发飙~~~

是不是锯条没上紧啊?

网友:
锯条问题!用手锯条做电锯可能锯条小了点吧!

网友:
换机用锯条,设法在锯弓上面吊根弹簧,减轻锯弓的重量,进刀量要小.

网友:
 小狗很可爱

网友:
应该是锯条的问题。!

网友:
你的锯弓只有2个约束点,(上面的导轨滑块,出力的屈臂) 不能构成平面,自然要偏.

这个狗的表情和你一样的无奈..............

网友:
换锯条吧

网友:
是结构的问题

出在锯弓和光轴的连接部分

网友:
做得还蛮专业的.如果是我就不会D这种结构

这种结构模仿的是人工手持锯弓的工作方式
这种手持锯弓的方式是由于人们没有办法做圆周运动,只能做回复运动所致
是依锯人体工程,因地制宜所设计出的结构

把这种结构哪电机结合,用电机来实现这种结构,是不合理的
因为电机本身主要的特别就是可以做圆周运动.而且是高效率的

你让一个可以做圆周运动的电机改做往复运动.效率会明显大打扣
机构转换要下大功夫,而且精度不容易保证

最好是D成得伟那种手持电金属锯的结构,有两个圆轮带动的那种

这种结构才是合理高效率的

网友:
这个狗狗的表情和你一样的无奈.............. 好可爱

网友:
1。锯条问题;
2。在锯条架与横梁上再加个90度三角支撑。当然,最好是可微调角度的!

网友:
楼主锯床做功不错,换那种宽,厚的机用锯条应该会好些吧?

网友:
强人自已做锯床,不会是只能锯木头吗

网友:
把锯弓的装条装置做成可以调角度的,往那边歪就往反方向调一下,也就是说锯条正着锯歪了,就让它歪着锯.找到规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锯条的问题,你鸡鸡边大了,还用小套肯定不行了

网友:
偏的不至一点哦

网友:
锯条没有问题。我做的往复锯就是这种锯条,根本不会跑偏。

我认为有几点原因:
1、往复锯不是设计用来锯木头的,锯木头的阻力远高于铁件,歪是正常的(越软的木头越歪,甚至断锯条)。
2、锯弓和锯弓另一边的滑块之间还需要加个三角支撑。
3、同一边的两个滑块距离如果加大一点,效果更好。
4、顶部做一个可以顺轨道移动的重物,用来调整锯条压力。过重容易弯,过轻速度慢。
5、锯条一定要垂直,安装锯条的部分可以设计成可调锯条角度的。一次调整好之后,以后不用再动了(我的就改了)。
6、起锯的时候锯条压力要小,并且起锯要逆着锯条切割方向起锯。

以上是我做的往复锯的经验,供参考

楼主:
谢谢大家,改好了上图

网友:
应该是这种锯条

我在一个车间里见过,在锯一根碗口粗的钢棍,就应该是这种锯条。

网友:
应该是锯弓刚性不足

网友:
这个锯条做铲刀应该很好

网友:
自然压力太大,造成锯条扭曲致使走偏,解决办法,把压力减轻或换高速钢锯条,因高速钢锯条比手据条承接压力要大,高速钢锯条应该和你的JJ匹配,祝你成功。

网友A:
来个一针见血的论点:

1楼主锯架结构问题不大了,当然,加个三角更好。

2最主要的是楼主用了垃圾锯条!这种锯条的锯路都不是对称的,不信仔细用眼看看也能看得出来,就算是用手锯,直着锯下去也会歪的。

3建议换成进口的优质双金属锯片。

楼主:
真是谢谢大家了
再次感谢!

网友:
可能是锯工不正,和锯条没有拉紧吧!

网友:
问题出在结构上,安装锯弓的滑车由两根导轨支撑,而锯弓偏向一根导轨,电机带动曲轴连杆拉动锯弓时,滑车靠近锯弓这边先行滑动,导致滑车倾斜,由此锯弓倾斜,锯路也就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个一针见血的论点:

1楼主锯架结构问题不大了,当然,加个三角更好。

2最主要的是楼主用了垃圾锯条!这种锯条的锯路都不是对称的,不信仔细用眼看看也能看得出来,就算是用手锯,直着锯下去也会歪的。

3建 ...

反正老七说的!我认为楼主的问题出在滑块上面。

网友:
1,锯弓太单薄2,与滑块连接不稳固,动态时会扭动3,锯条不匹配,换质量好的4,减轻向下的压力5,滑竿架根部是否间隙过大,动态时滑竿架扭动。仔细检查一下,找出主要矛盾解决掉,祝你成功

网友:
轨道要固定轨道,这个轨道会偏位

网友:
旁听学习加感动,这么多热心人,这个论坛风气好。
另外赞一下那个可爱的小狗

网友:
想问一下,是推时锯呢还是拉时锯?感觉这上面有学问的,手锯在锯的时候,回锯时会有抬的动作,锯时会有压的动作,我认为在这个结构中,用拉时锯,会有下压的分力,推时回锯,会有上抬的分力,是一种合理的方法.
我看到LZ的机机PP了,虽然用了双滑轨来稳定锯条的横向,但两个滑轨的连接条太细了,从PP上看已经有点弯了,上面弯一点,下面就偏多了,还有,锯弓强度也小了一点,另外锯弓架上也应当加上配重调节压力迪个配重的方向也可能要到反面去,就是要减小压力,可能要实际调了才能知道

网友:
我再一次看了LZ的PP,发现了问题的所在,问题的关键就在连杆上,采用这种连杆的连接方式,对于锯架的刚性要求很高,上面大家分析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锯架的刚性差,至于有人说滑块的问题,造成一边先动,一边后动,产生了偏向,实际上的原因为是这个,我从图上看了,LZ是用的推锯,而且压力比较大,而连杆的着力点是在外侧,这样在锯的时候,由于阻力和推力的联合作用,就会产生从上向下看顺时针的转矩,这个转矩虽小,但足以产生偏向了.
改进方法:
1 ,两个滑轨时的连接用角铁或加厚或加三角支撑,保持横向稳定.
2,改为拉锯,即换锯条的安装方向.
3,连杆与锯架的一头采用叉形,目的是使驱动力对于锯架是对称,不会产生转矩.
4,加配重,调节锯架的压力,用弹簧不是一个好办法,,压力会随锯缝的深度改变.
经过以上改进,锯偏的问题肯定不会再发生了.望LZ将改进的情况上来说一下.

网友:
没有工作视频判断起来就麻烦多了

不过看你这么壮实的锯台,
用这么小的锯条,
1不协调,2怕是太单薄受力大或者速度快就会跑偏了吧。
狗狗很可爱

网友(2011-01-09):
锯条问题吧,这样的锯条,手锯也会歪吧

网友:
看狗还是看床

网友:
关注中

个人感觉连杆机构不是很好,是不是不放在锯弓上,把他连到上面的拖板上呢,不都术语不准,望理解。意思是推杆连接到滑块连接板上,是不是要好点

网友:
那个蜈蚣尾巴一样的东西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