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G6S怎么使用螺距尺调螺距-最好有图

楼主(2010-07-23):
不知道调螺距要动那根连杆?具体怎么调啊?急

网友A:
调整 十字盘上的2个 可调连杆 (貌似整个旋翼头 就这个2个 连杆可以调节)

网友B:
螺距尺是测量螺距的,调要调拉杆长度。
4G6S的悬翼头上,两个大桨夹的角度是由一组可调长度的拉杆决定的,要调螺距,必须调拉杆长度。
不过4G6S出厂螺距都调好了,不知道楼主是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调螺距?
我的桨夹都射了,定了配件,装回来就OK了,根本不需要调螺距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螺距貌似两个桨不太一样,而且到手时候两个连杆一个长一个短,我夹上螺距尺觉得两支桨角度不太一样,应该是需要调节吧?

楼主:
补充一下,如果静态观察桨距不同是否就需要调节 还是要出现双桨才调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