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220A的问题

楼主(2010-07-23):
开控 接飞机
电池
联控一切正常 突然飞机右舵打到底 (注意什么都没动 只是控和接收器连接上了)而且还丝丝响 右舵遥控没反应 左边的正常. 不开控 只接电池,右舵不会自已动 连上控就会. 求解.

网友A:
如果您描述的完全正确,那就是遥控器操作手柄里的电位器有问题。
你可以把舵机的两个插头交换一下试试看,如果故障仍然在原来的操纵手柄位置,说明就是这个通道有问题。如果故障仍然在一个舵机上,那就是舵机的问题了。
马上用另外一个遥控器试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B:
舵机坏了,返厂修

网友A:
单接收机通电——舵机不乱动——舵机应该没有坏。
原帖由
liang19851121
于 2010-7-23 22:18 发表
舵机坏了,返厂修

楼主:
谢谢 按上面的方法试了下 两个插头交换一下 还是右舵机有问题 因该就是舵机问题了 都没怎么好好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