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之路G4使用

楼主(2010-07-23):
提示:

网友A:
请插入USB软件狗再启动G4

网友B:
我的只能飞几秒,然后又自动重新开始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只飞了几秒就重新开始了,重新选一次control菜单下的第一项,就好了

网友D:
不用狗也能用。
我就没用狗,4.5的,emu3.3版。确实有时候突然退出的情况,但是非常少见。没有发现控制器,是应为你驱动转的不对。PPjoy和音频插件得先安装,设置完成后,最后再拷贝破解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