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货名牌,深圳三叶航模发动机大全,ASP

楼主(2010-07-23):
(无正文)

楼主:
1959年,第一台国产小模型用发动机诞生了。之后,三叶发动机随着国内模型界的不断成长,先后研发了飞机用,船用,直升机用,车用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发动机。凭借其类型丰富,品质卓越,性价比高等优势,三叶发动机逐渐成为国内外业界的先驱。

每一个爱好者最初接触遥控模型时都会为选择某一款模型而举棋不定若要充分体验的乐趣,玩家们请不要急于求成即使您天赋极高,打好基础也是非常重要的三叶知道您的需求不论是车、船、固定翼还是直升机,在的阵容中,总有一款适合您。赶快行动吧

  型  号     容积     缸径(mm)   行程(mm)   建议螺旋桨   实用转速(rpm)   质量(g)
15CQ2.4715148×43000-30000248  15CQ 2.47  15 .0 14.0 8×4  3000-30000 248

三叶发动机使用说明书

     请注意!无论何时都要运用您的安全常识。必须遵照下述说明、有关警告和安全规定,才能发挥您的内燃机的优越性能,并给您在使用中带来愉快。

     您个人对安全使用这台内燃机负有全部责任。必须了解您正在进行的事情。请记住,这台内燃机不是一个“玩具”,而是一台制造精密的机器。假如您忽视这一点,没有遵守安全规定,就有可能给您和其他人带来危害,决不要让愉快的事情转变为伤害甚至悲剧!如果您对任何安全方面有什么问题或有什么怀疑的地方,请及时和模型零售店或直接和我公司联系。

       您在动手使用这台内燃机之前,必需阅读有关安全说明并按此执行。 特别警告:
            1、 运转内燃机时,必须让小孩和其他可能受到损害的人员远离您和内燃机!所有的观看人员必须离开至少6米!

            2、 要将内燃机牢固地安装在一个坚实的试车台架上,加用弹簧垫圈。决不能将内燃机直接夹在台虎钳上。在将内燃机装上模型时,要采用该模型生产厂或零售店所建议的高质量机座,并需确认内燃机已经牢固地固定在机座上。

           3、 要选用直径和螺距都合适的螺旋桨(可从说明书和模型图纸上找到有关螺旋桨的数据,也可以从螺旋桨生产厂或零售店得到了解);决不能使用带有刻痕、刮伤、裂纹、磨损、不平衡或有损坏现的螺旋桨;决不要改变、修理、弯曲或刮削螺旋桨。如果您的内燃机工作容积大于40级(即6.5cc),我们建议您只选用木质桨,不要用塑料或玻璃纤维桨。所有非木质需要特别检查并谨慎使用,要按螺旋桨生产厂家的说明书进行处理。

          4、 安装螺旋桨时,要使有圆弧的一面桨叶对向前方。用合适的扳手将螺旋桨牢固的固定在前、后桨垫之间(零售店中有专门的桨螺帽扳手出售)。内燃机工作时的振动可能会松动螺旋桨,要经常检查 ,必要时加以拧紧或更换。

         5、 在内燃机启动或运转时,要使您的脸部和身体不在螺旋桨转动平面内;再内燃机运转时,不要伸手从内燃机上方进行调整,应从转动的螺旋桨后面去调节内燃机和汽化器。

         6、 起动可用橡胶棒拨桨,或用电动式起动器。这些都可在模型零售店找到。要按这些工具的说明书进行。如果用手指拨桨起动,必须有教练的指导或在有经验的爱好者指导下进行。

        7、 如果要停止内燃机运行,可关闭风门,切断空气供应;也可中断燃料供应(压紧油管或将油管从汽化器上拔掉)。决不要用手、手指或身体的其他部位去停止螺旋桨的转动。更不能向运转中的内燃机仍什么东西去停止它。
         8、 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再高压电线或电源线下面或附近放飞线操纵模型飞机。

★ 安全建议:

A、 在起动或运转内燃机时,戴上安全防护镜或安全头盔。
B、 不要在有松动碎石或砂粒的地方运转内燃机。螺旋桨会把沙石甩到您的脸上和眼睛中。
C、 不要让松动的穿戴物,如衣服袖口、领带或围巾等靠近螺旋桨。不要在衬衣口袋中存放铅笔、尺、螺丝刀等可能滑出的物品,防止它们掉出并碰到螺旋桨。
D、 要确认热火头(电热塞)、启动器的夹子和连接线远离螺旋桨。
E、 如装用整流罩,一定不要使它的缺口边压住螺旋桨桨叶,否则会使螺旋桨出现疲劳现象。
F、 要将所有内燃机燃料存放在安全的地方,应远离有电火花、高热或其它有可能点燃燃料的地方。牢记,模型用燃料非常容易着火,使用中必须特别当心。在内燃机的启动准备和运转阶段中,不能吸烟,也别让吸烟者走进内燃机或燃料存放处。
G、 如在内燃机工作时移动模型,要特别注意螺旋桨,使它远离自己和别人。
H、 模型内燃机工作时会产生很大的热量。在它停止运转并冷却前,不要去碰触内燃机的任何部件。
L、不要在车库、地下室等封闭的场所运转内燃机。模型内燃机和汽车内燃机一样,在运转时会排出致命的一氧化碳。只能在安全和通风良好的地方运转内燃机。

★ 内燃机的工作原理:

        电热式模型内燃机首先通过外力将燃料吸入汽缸并压缩,通过装在汽缸盖顶部的热火头点燃后开始燃烧作功。点火电池要有足够的容量,能将铂丝圈加热并保持在橙红色。如将消音器取下,可从排气口看到汽缸中的橙色光亮。
       燃料开始燃烧的基本条件有二条:一是铂丝圈的热量;二是铂丝对燃料的催化触媒作用。内燃机在起动后,只要供应适当比例的燃料和空气,它就会一直运转下去。

★ 内燃机的起动:

        三叶公司生产的模型内燃机在出厂前,每台都进行了台架试车,汽化器的怠速状态也已基本调整好。百分之百可以起动。台架试车的起动:台架试车对本内燃机来说并不重要。但短暂的台架试车可以让您熟悉起动和调整,对磨合机器也有好处。

1、讲内燃机用四个足够粗、又能穿过机匣两侧安装孔的螺钉以及垫圈、螺帽牢牢地固定在有凹槽的硬板或厚层板上,螺钉应足够长,木板厚度15或20mm,凹槽宽度与机匣下侧宽相同。然后将木板非常牢固地装在工作台上,螺旋桨离开工作台要有相当距离,周围没有松动物品,防止被吸入或由于振动而进入螺旋桨旋转范围。

2、准备一个油箱,油箱出油口的高度与内燃机汽化器的高度相近(以水平面比较)。再准备一个3AH以上的1.5V电池,或者2V小蓄电池,后者要加上至少3.5米长的导线作为降压(长线可绕在电池周围)。当然,最好是使用专用的点火器(模型店有售)。

3、将螺旋桨装上内燃机,使桨处于2点钟位置(从桨前看)时刚好活塞开始压缩气缸中的混合气。螺旋桨的规格见附表。

4、将汽化器的高速油针拧到底,然后退回一圈半到二圈左右,即将高速油针打开;

5、将风门全开,操作者面对飞机用左手拇指塞住汽化器的进气口,逆时钟方向拨动螺旋桨,您可看到油料在油管内流动并达到喷油嘴处,再拨两下桨,让油进入内燃机内部,不要进太多的油,以防造成富油。松掉堵住进气口的手指;

6、此时可以按通热火头电源;

7、将风门关小一半,用力拨桨,会听到油料在气缸中爆发的声音。如没有声音,可再重复吸油两次(注意:此时一定要断掉热火头电源)。初学者可采用取下消音器,再从排气口注入气缸几滴油的方法来起动;

8、将风门开到最大,慢慢拧小高速油针,此时发动机转速增高,有经验的爱好者凭借耳朵所听到的发动机运转声音就可知发动机是否调到了最大转速状态;

9、移去热火头上的1.5V电源接头,发动机可正常运转。
按照上述步骤,一台模型内燃机是可以起动的,但对初学者来说要反复多次练习才行。特别是用手拨动螺旋桨一定要在教练或者有经验的爱好者指导下进行,以免内燃机突然起动打伤手指。强烈建议初学者不要用手拨桨起动,要借助起动器起动内燃机,这样会更安全可靠,而且容易起动。

模型上内燃机的起动先将模型上的邮箱加好油,再将遥控器开关和模型上的接收机开关打开,然后按台架试车的3~9步骤启动,汽化器风门用遥控器控制。故障分析
如果按照上述步骤,内燃机仍然不能起动,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

1、 吸入燃油过多,初学者由于心急,多次用手指堵住汽化器进气口,将燃油引入气缸,造成燃油过量,此时甚至排气管都充满了燃油。可将内燃机倒过来,轻轻转动螺旋桨,让多余的油料从排气口排出,也可以将热火头拆下,转动几下螺旋桨使气缸中多余的燃油排出。

2、 热火头不点火。检查热火头是否正常发亮(可从排气口观察)。也可 热火头,接上1.5V电源看是否可以烧红。如果烧不红,即热火头出了问题。如果1.5V电源电力不足也可能点不着(一般3#热火头接上1.5V电源要有2A以上的电流)。

3、 使用的燃油中,蓖麻油过量。

4、 从邮箱、油管到汽化器,整个油路系统漏油、漏气或堵塞。

5、 使用较久的内燃机,气缸与活塞已磨损、压缩比降得很低时,也不易起动。二冲程内燃机整个机体是不允许漏气的,如有漏气的地方,发动机很难起动。

★ 遥控(R/C)汽化器:
遥控内燃机都装有遥控汽化器,它调整容易,工作可靠,既可将转速调到很低,又能迅速地加速。其结构如图:
              这种汽化器有两套油针系统:
                1—高速调整(高速油针)
                2—低速混合气调整(怠速油针)
                3—风门止动调整,可控制怠速(风门到最小)
怠速油针已在出厂时调整好,只要微加调整以达到最佳值。不要将怠速位置弄错。进入怠速主要靠风门,并由风门止动位置决定,而不是由怠速油针决定,后者只是调节混合气比例,保证怠速时运转稳定和优良的加速性。
★ 电热式燃料油:

     任何一种品牌的商品电热式燃料油(含10%硝基甲烷更好)都适用于三叶 公司生产的模型内燃机。国内爱好者一般使用甲醇和蓖麻油的混合油,其中蓖麻油约占20%~25%。请注意,这些燃料都是由毒的,应特别小心使用,切勿进入口内、眼内和伤口内。
★ 热火头:
可选用任何中等到热型的热火头。
★★★ 最后提醒
内燃机不是“玩具”。它有很大的功率,而您一个人对它负全责。请记住:操作任何一种模型都需要技术和自始自终的安全措施。运行中的模型飞机、模型船或模型车,都具有很大的能量,都能引起严重的伤害和破坏。

楼主:
 国货当自强

网友:
是相当有名 和os比也相当难调,新手的噩梦

网友A:
用过AP15、ASP25、ASP28都非常好用,调好后空中从不灭火。ASP15就是蓝头的那种买了2个,不好调,老是抬头灭火,高手也调不好。一直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AP15、ASP25、ASP28都非常好用,调好后空中从不灭火。ASP15就是蓝头的那种买了2个,不好调,老是抬头灭火,高手也调不好。一直放着。

你是说这种?

网友:
ASP是国内的品牌吗?为什么三叶声称是给别人OEM代工,自己不能出口的?要ASP真是国外的品牌,才真叫人郁闷!

网友(2010-09-23):
广告贴  ASP还给京商代工车用发动机

网友:
我一直用三叶的发动机,我控用天9的,我一直支持国货

网友(2011-05-26):
52hr和61hr可以直接代替os55发动机上机吗?

三叶 52HR发动机 安装位置可以代替 OS55发动机装在YT600直机上吗?61hr外观位置,尺寸是不是可以装的下?或者有这个2个发动机的外观尺寸图纸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出口的质量检验标准和美国一样的,是双层标准,这个您懂的...............!!!!!!

网友:
呵呵,楼主图片中还缺少三叶12级,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