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广州那里有小瓶的氩气充

楼主(2010-07-23):
现在广州的整色工程换的不锈钢防盗网质量很差,想自己加工一下,请问广州那里有小瓶的氩气充,大约是多少钱?谢谢

网友:
还是叫人搞一下吧

网友A:
从大瓶中倒入小瓶,用专用的连接管将大瓶和小瓶连接在一块,先打开小瓶阀门,再打开大瓶阀门,这时就听见吱吱的声音,大约3-5秒,用手摸瓶身,发烫,没有吱吱叫的声音了,就是充满了,先关大瓶阀门,紧接着关小瓶阀门。最后拆下连接管,就好了。大瓶40升一般30元-40元,小瓶8-12升,去气体站最少要10元。一大瓶能灌4小瓶,如果自己没有大瓶,那只好去气体供应站了。一般的氧气站都有氩气。

网友:
工业大道的气体厂去年就搬走了。
大德路有一家卖焊料的有充气业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大瓶中倒入小瓶,用专用的连接管将大瓶和小瓶连接在一块,先打开小瓶阀门,再打开大瓶阀门,这时就听见吱吱的声音,大约3-5秒,用手摸瓶身,发烫,没有吱吱叫的声音了,就是充满了,先关大瓶阀门,紧接着关小瓶 ...

马勒戈壁,看来我这气站黑到家的,MB大瓶100,小瓶30。。。。小瓶不耐用,2小时就没气了。。。。我就是小瓶转变到了大瓶,一个瓶子800块。。。唉。。心疼那

网友:
我买的12升小氩气瓶,145元一个。40升新钢瓶据说600元一个。买个二手的不到300元。买氩气瓶可以到供应不锈钢材料的商店去找找看,相关的工具、材料都能找到。

网友:
华景新城桥洞南面 那个专门卖家电配件的小店有的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