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科尔WR-2602可以用什么型号接收机呀?

楼主(2010-07-23):
请问华科尔
WR-2602
可以用什么型号接收机呀?因为想玩其它牌子飞机呀

网友A:
只能用他娘家的接收机

楼主:
他娘家有什麼型号的?

网友B:
RX2801
RX2701

网友C:
你要问下华的客服,看看RX2801、RX2701能与你的控对频否。

楼主:
RX2801问过了,不成,RX2701有卖吗?

网友D:
我只试过2801PRO遥控器转换到2601模式后,可以控制RX-2801PRO接收机,没有2602遥控器,所以不知道是否也可以控制RX-2801PRO接收机。

楼主:
我买过RX2801接收,用不了,不知RX2701接收机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