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700用锂聚电池之间的联系与通用性

楼主(2010-07-23):
我只有450机,想买大机,想利用现有的电池,也想了解最划算的电池关系,比方我再入500ESP就可用我现有的2200/11.1V   2块串联,  当我上550,600,700时能否也利用此规律,使我的现有电池充分发挥.?

网友A:
不能!航模第一定律:任何想省钱的“捷径”,都是烧钱的开始。

网友:
一般来说,如果串联的话,需要对电池本身有较高的要求,比如电压,内阻等,不然可能会大大缩短某块电池的寿命
所以一般电芯需要做较为严格的匹配来组成6S(某些不负责任的电池除外),也就是为什么一组6s会比两组3S更贵的原因

网友:
买大机器就别想省钱,电池是最大投资~

网友:
大功率使用下,电池的配对太难了。

网友:
450 3s2200
700 12S5000
算下来12快450电池才够飞一次700
12个可靠的450电池,也要将近2000了吧(植物牌,或者动物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航模第一定律:任何想省钱的“捷径”,都是烧钱的开始。

赞同,我刚开始玩为了省钱,充电器从0851、lipro4只、B6,到现在的UN-A6,转了一大圈还是买了A6,还多花了不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航模第一定律:任何想省钱的“捷径”,都是烧钱的开始。

正解~~

网友:
UN-A6不能充铁锂吧?

网友:
才开始玩时就考虑了兼容性,所以现在450 、小闪电和虾都用2200 3S的电池,省了不少钱,放心用吧,串联也没事,但注意的是少飞一会,比如放电到70%时,就算两组3S新旧不同,放电不深,旧的一组也不至于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