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拉力线问题

楼主(2010-07-23):
右拉是当你面对飞机机头时,电机是向左偏还是向右偏

网友:
 没弄过固定翼,不清楚。。。

网友A:
面对机头时,电机向左偏。
一般俯视观察右拉角,很方便。如图:

1111.lnk

438 Bytes, 下载次数: 116

楼主:
图片我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对机头时,电机向左偏。
一般俯视观察右拉角,很方便。如图:

 上传的是一个快捷方式

网友:
好久没见硬盘图了……
右拉说的是第一人称视角时的情况吧

网友:
所谓的“右”,是从飞机屁股往飞机头部看的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