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R9X2控和定速G6600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0-07-23):
求助:JR9X2控和定速G6600的设置问题
刚入手6600定速,不知道定速里面的一根单线怎么接

网友A:
黄的那个单的是差第5通道的,我的控和你的一样喔是DSX9。油门舵机差在定速上,定速那个线差第一通道。。

楼主:
单独那个好像是定速开关吧,接第5通道的话 是哪个按钮来控制呢

网友B:
 没弄过,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