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 装好了!

楼主(2010-07-23):
之前没时间,今天终于全部完成了!

楼主:
蝎子 HK4025-kv1100+18T齿
凤凰 ICE 80HV
外接BEC

楼主:
亚拓3G + MKS BLS980无刷舵机

怎么照片只能一张一张发?

网友:
口水一地

网友:
红色的是防滑套吧,一直搞不懂他是怎么防螺丝滑丝的

网友:
安逸,把势!

网友:
不是一般的550哈

网友A:
换了电调。准备上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电调。准备上高压?

有这个打算,不知550级的机机是6S的好呢?还是12S的好?
好像蝎子HK4025-kv630电机的不错!
先6S的飞着,不爽就换12S的,2个500用2500mAh的电池不知够不够用!

网友:
( ⊙o⊙ )哇

 好大的火鸡。。。

网友B:
请问LZ蝎子 HK4025-kv1100电机能直接安装吗,还要改装其他部件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Z蝎子 HK4025-kv1100电机能直接安装吗,还要改装其他部件呢吗

侧板要切掉一点,其余的不用改。
还有5mm 18T左右的马达齿,550带的是6mm 16T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LZ哪有5mm  18T左右的马达齿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