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即将入涵道 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0-07-23):
我想买一家涵道战机玩玩  以前只玩过三通道的直升机
想买辆速度慢点的 涵道机 f18  或者su27怎么样?
求高人指教

网友:
涵道机可以先挂墙上看,选漂亮的就好:loveliness:

网友:
:loveliness: 没玩过,听高人意见。

网友A:
F18和SU27正规一点的配制都是双涵道的,初次玩涵道,可选单涵道,相对来说轻一点,性能也好一点。速度也慢一点。如F16,F35,都很美观。
如果只玩过三通道的直升机。一般三通道的直升机,还不能算的上真正的小电直。电直和电固的操纵手法也不一样。如果没有玩过螺旋桨动力的固定翼,还是从螺旋桨动力的固定翼玩起吧。

网友:
新手先不要玩涵道,炸了太可惜了,先上飘飘什么的吧

网友:
新手先T45吧,和飞固定翼差不多,熟练后再上别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F18和SU27正规一点的配制都是双涵道的,初次玩涵道,可选单涵道,相对来说轻一点,性能也好一点。速度也慢一点。如F16,F35,都很美观。
如果只玩过三通道的直升机。一般三通道的直升机,还不能算的上真正的小电直。 ...

这位哥们说得很头头是道,说得没错。

不过,人家新手,你就别叫他去玩涵道了。秒炸的。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我的炸机贴!没玩过这种机的话,还是先玩点KT啊什么的!速度快!上得天,不一定能下不来!不要太高估自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震撼了。。。秒炸啊。。。你前先有飞过模拟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仁兄说的有道理啊~~不过还是很想试试的。。请问 买艾特那种品牌的好还是组装的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F18和SU27正规一点的配制都是双涵道的,初次玩涵道,可选单涵道,相对来说轻一点,性能也好一点。速度也慢一点。如F16,F35,都很美观。
如果只玩过三通道的直升机。一般三通道的直升机,还不能算的上真正的小电直。 ...

网友:
函道炸了很难修的。我买了T45。今天下午准备首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仁兄说的有道理啊~~不过还是很想试试的。。请问 买艾特那种品牌的好还是组装的好呢~

新手总是好高骛远,不虚心是新手的致命伤啊。

唉~试试就试试吧。事先说好哦,飞机炸了没所谓,倒是撞到人,伤到人了,可注意一下哦。

之前试过有固定一撞死人的记录的了。

网友:
函道要选上单翼的  T45 是下单翼比较灵活,大家都成了误区以为T45才是练习机  大错特错

网友:
多练模拟机,可以看看我的帖子对你能有所帮助,但是一定要练的随意定点起降,怎么飞都不会错舵才能上真机,但是初次还是有高手陪着为好,否则秒炸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网友:
T45首飞成功!速度真的狠快!升降舵量调大点!

网友:
听说T45应该好飞

网友:
现在的新人啊,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只玩过3通的玩具就想上涵道....

先买架EPP好小子玩吧,要不然祝你炸的愉快.....

网友:
借贴再说下,从昨天到今天我的T45已经安全飞行六个起落了。

网友:
艾特su27我飞过,好飞,慢的很,能飘着降下来。虽然飘,但是还是不建议新手飞。因为次飞机推重比也就7左右,低速小半径转弯容易失速。另外升降和副翼的舵量建议使用40%还要调点曲线。让它的反映更慢一点。

但是还是不建议新手飞,还是从好小子、翼龙开始吧。然后赛斯娜、J3。飞好航线和定点降落后在飞这机问题就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