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才能糊玻璃钢时上底色

楼主(2010-07-23):
 就像这侧板上的蓝色

楼主:
用什么漆 ??? 使玻纤板同时能保持和不上漆时有同样的强度

网友:
那是电镀布呵呵

楼主:
上漆 不行吗     玻纤侧版本的 风神的侧板 镀黑色  ????

网友:
这应该是碳纤吧。模具上喷漆应该OK

网友:
这个简单~往树脂里加色浆。
看过厂里做的玻璃钢消防箱,全是红色,都这样做出来的。

网友:
染了色的玻璃布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玻璃布泡各色嚜水,凉干后备用,方法多多!

网友:
色浆,就是染色用的,份量很少,不会影响强度,一般化工店有售。

网友(2010-10-06):
有透明的环氧,也有环氧专用的色浆

网友B:
用膠衣就可以有色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膠衣就可以有色啦
有膠衣沒用,還要加上色漿才有顏色

网友C(2010-11-30):
环氧脂E44/E51加二乙稀三胺就可以近乎透明的,上色可以在化工店买色浆,需要哪种颜色就买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