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降温的探索

楼主(2010-07-23):
电调是飞行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部件,飞行中要为整个舵机系统供电,飞行中温度有时很高,这样不利于稳定飞行,电器元件也容易老化,今天我在换电调是突发奇想,把船用的冷却用在飞机上,不过是空气冷却,本想把电调放在图传哪里,但是怕干扰,机身开洞我又舍不得飞机,550一架啊,于是有了今天的这个想法,冷却效果估计要好一点吧,大家多多探讨,看哪个有好的想法

找了个铜片

找了个铜片

这样焊接

这样焊接

焊工一般

焊工一般

解剖电调

解剖电调

套热缩管

套热缩管

自己车个集气的喇叭口

自己车个集气的喇叭口

插上塑胶管

插上塑胶管

装在机头的样子

装在机头的样子

另一端插在电调铜管上

另一端插在电调铜管上

另一端接排气

另一端接排气

电机下部排气

电机下部排气

网友:
牛啊。。。。。。
直接放机身外面不就完了。。。。

网友:
 想法很好,还是冲压式的,

但真的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直接外置不就OK了。

 :loveliness:

网友:
伟哥很有想象力,顶一个,我还想用MINI风扇来散热呢

网友:
……与其这么复杂,不如放外面,虽然难看了点,但效果要比这个好N倍。

网友:
有创意  脱裤子的创意

网友:
LZ的思路很好就是管子有点细再粗点就好了,加个显卡风扇也是不错的办法~

网友:
直接放外面吧

网友:
效果有 不过肯定不好  即使用个4cm的小风扇吹  也要强很多

网友:
乌鸦的那种设计挺好

网友:
多数人的想法:外置,放在电机下面,简单实用,我就是这么干的。LZ精神可嘉,就是麻烦又没多少收效。

网友:
如果用4S供电,我建议最好不要从电调给接收机供电,即把电调至接收机的舵机线中间红色接线剪断,接收机电可另买只5-6V外置开关电源来提供。

网友:
用外置UBEC来供电

网友:
看看我改造的

网友:
楼上的,前面的棍棍是啥东东?

网友A:
那是某品牌OSD带的某种传感器
再加两个图

楼主:
请问楼上朋友,你在前面装了摄像机那电池装哪里?装几个电池??给个详细的图片我看看

网友:
电池用用魔术贴固定的

以上方案,仅供参考

网友:
空速传感器 有钱人的玩意儿

网友:
只要是能降温都是好东西

网友:
空速传感器都用上了,,牛

网友:
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最好还是应该去本为上策!

网友(2012-12-22):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居然LS把2年半前的都挖出来了。

铜板、铜管,增重不少,这是都谈及的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某品牌OSD带的某种传感器
再加两个图

什么品牌的OSD带空速?多少米?我也想入个

网友:
铜管多折几个弯就不降温更大

网友:
FAVOURITE华沃瑞电调上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