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P做到112克的样子!!!

楼主(2010-07-23):
Hacker A10-15S
GWS 7X3.5 prop
CC Thunderbird 6
3x D47's running on 2 cell volts
AR-6100
Dualsky 300 mAh 2c cell battery

is 112 grams!

网友:
很厉害吗!坐的不错~还是买的陈品

网友:
再薄就透明了

楼主:
全露不好 还是若影若现更好

网友:
我能做到211克就满足了!

网友:
这个太强了~~~~~楼主透露一下细节~~~~~怎样可以搞到?

网友:
这个应该是成品了吧……
或者需要雕刻机打磨

网友:
泡沫骨架?蒙的什么那么薄啊

网友:
不是泡沫,是珍珠版。

但是我有个疑问,怎么偷薄呢?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发现是一样的板子一层镂空一层不变,然后叠在一起的效果
只能是机器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发现是一样的板子一层镂空一层不变,然后叠在一起的效果
只能是机器切的……

如果是手工,那不知道好花费多少时间~~~

网友:
楼主是否转帖过来的???

网友:
是国外的撒……

网友:
这个舵角固定方法有点意思,学习

网友:
这个太强大了  尤其内镂空

网友:
爱迪生 老兄再说说,镂空用什么机床做的?

我好象在一个录像中看到那种似乎有点像是手持式的机床

网友:
既然追求更轻,看了楼主的设备布置,还有2个可以建议改进的:一是方向舵面不需要那么长的连接杆,可以使用尼龙线左右拉,相信比楼主的长拉杆要轻;二是既然使用小容量2S电池,那么就不必要使用T头,改成J头。这样的话相信又会轻不少呢!只是建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