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比较深的内圆怎么车?

楼主(2010-07-23):
车刀可以车,可是孔要求贯通 怎么办?

网友:
多深多大啊 说清楚点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防震镗刀杆什么样子的?麻烦楼上贴个图来,以便学习

网友:
高防震刀杆,硬质合金柄镗刀杆。

楼主:
直径18X50

网友:
先转孔。再车内园。

网友:
这也叫深?

网友:
怎么车都可以

网友:
整体合金刀杆?也太牛逼了吧?

网友:
普通刀杆就行了.再深点的,只要少进点一样能车出来的.
那种高强度刀杆确实是刚性十足,就是贵,一般人用不起的.
国产的也有这种刀杆,虽然外表看起来差不多,但用起来差很多.
进口的那种刀杆在数控上使用,如果是主动的,转速几千转都没问题.但是国产的明显不行.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