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双桨

楼主(2010-07-23):
---------------------------------------------------------------------------------------------------------------------------
双桨指桨叶在旋转时,一高一低不在同一个旋转平面上,桨尖好像张开的剪刀口。
(双桨会引起机体震动,升力减弱,必须被消除掉)

旋翼在完成了动·静平衡后,双桨主要就是由于2支桨的桨距不相同造成的。(升力不同)

在桨尖上做好不同颜色的标记,以其中一片为基准,观察另一片桨位于基准桨的上部还是下部,
然后对桨距进行细微调整,反复观察直到完全消除双桨。

注意:观察双桨有一定的危险性,建议戴个摩托车全盔保护脸部。
(桨尖的颜色标记,因为高速旋转被虚化,建议用强光手电照明,否则不容易看清楚颜色)
----------------------------------------------------------------------------------------------------------------------------

网友:
虽然老生常谈,但还要顶的!!!!

网友:
双桨有时候出现的原因是由于桨根的孔不垂直而引起的,请问这个你怎么调?

楼主:
桨不合格,当然是换桨了

网友:
很好,新手的好贴

网友(2010-09-28):
有个笨的办法!
首先:先给一只桨 做为主桨  例如贴 红色贴纸  [主桨确定]
            然后设置主桨螺距  例如+-11度螺距
      设置完毕后 用螺距尺量另一只没有红色贴纸的副桨  也是+-11螺距

      好了 起飞!   这时  你会发现 两只桨都是+-11   但是有小双桨
      解决:飞机水平放在地面   主桨对着自己[飞机四面均可]    调节十字盘 长连杆  右边的连杆
            例如 松两圈 右侧十字盘长连杆    然后起飞观看一下   如果双桨比刚才还要大了   那么停下  紧两圈十字盘右侧最长连杆   直到没有双桨

            第一次写这么  呵呵